简易摆臂机构求助

楼主(2024-08-09):
求教各位机构大佬,目前需要设计一个简易的摆臂机构,请给点灵感。先谢过了!具体要求如下:
微小型装置,有个摆臂需要动作到左右两个固定位置,负载可以忽略不计,微型直流电机带减速驱动,电机只可控制正反转,不能限位,零件越少越好。之前是直接摆臂加限位,采用电机堵转电流检测来控制的方式,但堵转对零件和电机均有害。现在想用简易拨叉机构实现,但如果电机继续转第二圈过来怎么办,还要加个单向结构?有没有更巧妙的办法?

网友:
建议把之前的结构放上来看看,这样说还是有点不懂。

网友(点评):
之前就是电机轴上装摆臂,加限位,靠堵转控制。

网友A:
电机和摆臂之间不要硬连接,用阻尼连接。就是允许打滑就好了。

网友(点评):
意思还是之前的限位方式吧,但用什么形式的阻尼?,空间非常有限

网友(点评):
电机轴直径多少?

网友(点评):
3mm的D形轴

网友(点评):
可以买到这个尺寸内孔的聚氨酯垫。直接套电机轴上。

网友:
某宝去搜“往复摇摆电机

网友(点评):
搜了下不是那么回事,那只是个曲柄机构。

楼主:
上个示意图,大家再帮忙看看。目的就是实现电机正转摆臂在A位置,电机反转摆臂在B位置,不论电机转多少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个示意图,大家再帮忙看看。目的就是实现电机正转摆臂在A位置,电机反转摆臂在B位置,不论电机转多少圈。

1.电机换个力矩电机,力矩电机不怕堵转,2.传动方式换成圆皮带传动,打滑
3.再不行上个磁粉离合器,到位置离合器就断开,需要保持力就再加个气缸插个限位销钉

方法还是有的,就是看你空间够不够,然后结合其它机构,哪个你觉得简单些。

网友(点评):
空间非常有限,10mm的电机,3mm的轴,整个就一点点大。

网友C:
要加传感器,到位之后电机就停。

网友:
力矩扳手的结构你可以考虑一下,体积也很小,设置的力矩只要低于电机的额定转矩,就行

网友D:
或者设计一个简单的曲柄摇杆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示意图,大家再帮忙看看。目的就是实现电机正转摆臂在A位置,电机反转摆臂在B位置,不论电机转多少圈。

关键就是lz的空间有多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者设计一个简单的曲柄摇杆机构

来个图示

网友(点评):
我之前就给管理反应过,我这边上传不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加传感器,到位之后电机就停。

赞成加到位传感器或者行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电机换个力矩电机,力矩电机不怕堵转,2.传动方式换成圆皮带传动,打滑
3.再不行上个磁粉离合器,到位 ...

这不就是日内瓦机构 吗?

@水水5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摆臂之间不要硬连接,用阻尼连接。就是允许打滑就好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Z421K7SK

这不就是日内瓦机构吗

网友:
@菜又爱玩

上图没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Z421K7SK

这不就是日内瓦机构吗

我上学的时候,这个叫马耳他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学的时候,这个叫马耳他轮

各种都有吧。
能否解决lz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