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注 ∨直径×3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8-09):
图纸标注  ∨直径×30°,是什么意思?

*

*

网友A:
这可能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你想要的

刚在国标里找到了

有个疑问哈,标红位置90°代表总的角度,那么标题中×30°就是错的了,应该是150°吧?

网友(点评):
能画出来,也能加工出来,哪里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在国标里找到了

比如密封面 O型圈的到入口就是20-40°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在国标里找到了

国标举例:标注90°,那么倒角就是45°;
标注30°,倒角就是15°,对吗?

网友(点评):
这....倒角好像是7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标举例:标注90°,那么倒角就是45°;
标注30°,倒角就是15°,对吗?

我理解没错的话,这个角90,等腰三角形,其他俩角45;同理应该是75

网友C:
标注 ∨直径×30°,应该不是螺钉的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没错的话,这个角90,等腰三角形,其他俩角45;同理应该是75

嗯嗯,那就是没有标错,要求绿圈角度是15°,标注30°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注 ∨直径×30°,应该不是螺钉的沉孔

嗯呢,不是螺钉孔,密封导向孔

网友(点评):
若是密封导向孔,就不要按螺钉孔的沉孔来标注,直接标倒角和倒角的高度。

网友:
一个倒角居然还能把小数点带上,估计000级别的精度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