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密封圆柱内螺纹的有效螺纹长度整么确定?

楼主(2024-08-09):
设计了一个一寸的圆柱内螺纹,国标上面只说要能容纳跟它配合长19.1mm的圆锥外螺纹,具体长度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A:
密封压力?介质?配合件材质?温度?   如果你说你也不知道工况,那19.1mm我觉得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压力?介质?配合件材质?温度?   如果你说你也不知道工况,那19.1mm我觉得没问题

一个有机玻璃做的内丝直通,工作压力0.2到0.3MPa,配合pvc材质的外丝直通,水温25°左右

楼主:
用有机玻璃做的一个内丝直通,配合pvc的外丝直通,密封压力 0.2到0.3MPa,温度25°,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按pvc的外丝直通来设计螺纹长度。

网友:
首先明确一点,内牙的长度肯定等于或略大于(不超过O型圈线径)外牙的长度
G螺纹式需要加装密封圈或者螺纹胶的。
但你看的材质用的PMMA,介质是水的话,密封胶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PMMA 的螺牙,哪怕是挤压丝锥加工的也极易拧花
我的建议如果无特殊尺寸要求,按照国标执行,如果空间有限,至少需要保证3-4牙的有效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