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提升机高度过高,有什么好的提升张紧装置建议?

楼主(2024-08-09):
提升机高度40米左右,链条上安装螺栓固定料斗,单链,垂直安装,连续送料,产量大约1250kg/h,针对这种高度各位有什么建议

楼主:
画了个草图各位大佬可以看看

网友A:
那么高/?那么大输送量,单链不行。箱体需要加大,内部增设多道弹性防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高/?那么大输送量,单链不行。箱体需要加大,内部增设多道弹性防撞器。

输送还可以不是很大,料斗分布比较密200mm斗距,之前做过500~600kg/h也用的单链,感觉还可以使用单链的话,主要高度太高,这块链条张紧不太好处理,怕会挂壁,这种弹性防撞有具体的结构或者图片吗?

网友(点评):
选择带双耳的链条,一边用于固定料斗一边用于安装带密封轴承的滚轮,在侧面设置C轨滑道,防止链条跑偏。

网友(点评):
单链不怕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米。。。。。。。。高

之前做过最高的是29米,这次40米想问问各位师傅

网友(点评):
40米十几层楼高了 这种想想都高呵呵,这块真不熟悉,期待高手出招

网友(点评):
也没问题啊,算下链条加上物料的总重量是否超负载,摆动问题,无非是用C轨道加上滚轮纠偏,没啥难度。

网友(点评):
29米是如何涨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做过最高的是29米,这次40米想问问各位师傅

请问是类似这种结构吗?

网友:
参考电梯方案

网友:
参考斗式提升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做过最高的是29米,这次40米想问问各位师傅

你29米是如何涨紧的?来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29米是如何涨紧的?来图看看

轴是上下活动的,然后上方做一个弹簧用来张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轴是上下活动的,然后上方做一个弹簧用来张紧

来个图说明,29米能用,40米为何不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图说明,29米能用,40米为何不能用呢

不是说不能用,是想问问有没有做过这么高的,这么高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粮食提升机?

楼主:
类似,也是颗粒状的,跟麦子有点像,0.4t/m3密度

网友E:
采用动滑轮机构,料斗固定在动滑轮(链轮)上,链条2侧开口固定在地面 用螺杆张紧,动滑轮机构,相当于料斗的那个链轮2侧都有1个料条拉着,包角=180度,在重力作用下,就不会发生脱齿现象,松点,紧点,影响不大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吗?,这样没太搞明白张紧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吗?,这样没太搞明白张紧是怎样的

啥图,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采用动滑轮机构,料斗固定在动滑轮(链轮)上,链条2侧开口固定在地面 用螺杆张紧,动滑轮机构,相当于料斗的 ...

来个图说明下

楼主:
为啥我发的图都是在转圈,加载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发的图都是在转圈,加载不出来吗?

点附件上传。

网友:
原理没啥问题。只是没有做过这么大尺寸的

网友D:
这个图是垂直的,那么底下那个轴是动的,用配重来涨紧。这个思路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是垂直的,那么底下那个轴是动的,用配重来涨紧。这个思路很好啊

这个位置张紧有两种,一种是弹簧,一种是配重,个人倾向配重的张紧效果好一些,但是只做过弹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