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工作中越想深入了解问题,疑问就越多。怎么办?

楼主(2024-08-09):
如题,最近在做一款医疗器械开发项目。这个公司研发要求比较严格:
1.需要有详细设计过程。包括常见的电机计算,传动计算,受力分析,材料选择原因,尺寸链计算以及这个结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有什么优点等。

2.标准件的选型:各个参数需要计算或者注明选型依据,以及供应商选择,还需要有文档说明为什么选某一家供应商。比如液压气动元件电磁阀,减压阀,吸盘,液泵,气泵,吸盘等。

以前因为好多东西都没涉及到,基本是仿别人的,最多算一下电机。现在因为什么事情都需要弄你清楚,比如液路元件这些,最近也查了下液路方面的资料,看的云里雾里,似懂非懂的。很多东西对于公司来说都是新的,对应的供应商也需要自己去搜索,去筛选。公司对供应商管理没有什么可以量化的标准,感觉查找供应商这个非常耗时间。甚至有时候一天都没干成什么事。

关于设计说明也是一样,比如传动方案选择,布置形式这些也不能很肯定的说出来什么方式好,什么方式不好。以前基本是参考别人先把模型搭建出来,有问题再修改。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经常搞的很纠结。评审的时候经常不能说出比较充分的理由佐证设计。

请问大家平常的设计工作都是怎么开展的,如何提高设计能力?

网友:
我们也是这样要求的,过了这一关,你会上一大步。

网友:
用AI帮忙组织一下语言。先生成一个大纲,再自己往里面填点干货。

网友(点评):
AI生成的片汤话,骗骗别人还行,骗自己不是害自己吗。

网友(点评):
核心是干货啊,大纲是给组织语言能力弱的人借鉴用的,

网友:
感觉这样很能锻炼人

网友:
这算是独立设计了,从无头绪到有理有据。甚至一些调试中的问题,都能提前预判到,调试时好友预测。

网友:
要是时间不紧急,这样是锻炼人,就怕又要快,又要说明原理。说不好听的,装个轮子,左边传动和右边传动,有时没啥区别,非要说为什么左边比右边好,那不扯淡。一句话,看钱是否到位,只要钱到位,慢慢设计倒是好事。

网友(点评):
这个时间倒还好,虽然之前项目开始制定了计划,但是实际上肯定不能按计划走,现在是一路延期。按这个要求计划根本做不出来,设计过程不断有新问题出来。

网友(点评):
那说明你们这个机构设计部的底子有点弱,至少有个老大能随时纠正错误而且还能说出一二三来。

网友(点评):
你说的液路问题,几个设计原则,压力,流量,容量(发热散热),液压油的要求(卫生,满足医疗条件),泵的噪音,电磁阀的噪音,安全设计(溢流设计),管路震动(钢管还是橡胶管),根据使用环境决定,等等

网友(点评):
设计底子是薄弱,我这种半桶水的都还算可以了。机械领导也很年轻,工作不到10年,还有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开发新项目了。而且这个新项目和现有的产品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哈哈……慢慢熬吧!

网友(点评):
能趟出一条路,是最好的情况,真出不来,用心去做了,也能收获一些经验;难得有公司能给你这个机会,好好干

楼主:
|huangsiwen发表于 08-09 14:06这算是独立设计了,从无头绪到有理有据。甚至一些调试中的问题,都能提前预判到,调试时好友预测。
感觉能够满足这种独立设计要求的,起码得是个机械负责人了。之前有在3个公司呆过,同事总共大概30个,能满足这种能力要求的不超过5个。

网友(点评):
机械领导人算中级工程师,还是高级工程师啊

网友(点评):
不看职称,中级工程师应该是花钱就能评的。有职称的不一定水平高。要看设计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楼主:
|Benson_Gu发表于 08-09 13:48感觉这样很能锻炼人
是很锻炼人

网友A:
老外的研发体系虽然复杂,低效,但是对于研发成功率确实有帮助,特别是动则百万 千万的项目。

网友:
很锻炼人

网友:
这个没办法,只有不停的学习,都是这么过来的,碰到不会就去到处找资料,去找人问,去打样测试,理论联合实际,不停的尝试,积累到一定程度,然后...你会发现还得继续积累

网友(点评):
然后过一段时间不用,又忘干净了

网友:
真要把每一步的原理都搞懂    这种人才没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外的研发体系虽然复杂,低效,但是对于研发成功率确实有帮助,特别是动则百万 千万的项目。

话筒给你,细说老外的研发体系

网友B:
有请大佬们@CDKEY* @hl90 发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请大佬们@CDKEY* @hl90 发言!

整个设备,我最喜欢的,就是气路,比如空压机出来,四分管接头,用带钢丝的耐高压软管接到储气罐,软管一头4分内螺纹,一头4分外螺纹,但是软管是两端内螺纹,那就需要加一个两头4分的外螺纹管……

研究深了,气路流量要计算,流速要计算,损耗要计算,

去求

书上有的直接抄,再乘个0.8,安全系数

我又不是搞研究的,知其然 完全可以不用知其所以然 ,现在的我,了解原理就可以;

昨晚和朋友吃饭还说起,说口罩机的压花轮,那个材料的热处理后的硬度和压力是有关系的,咱门加工滚花轴,不知道硬度多少,就只是加工后试验,放到设备上,效果不好,就直接宣布报废,再换下一个,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没人有精力去研究那个,第二天继续当牛马画图呢;

网友(点评):
我现在做的这个有液路,需要算压力,流量,流速,损耗的。需要分析多大的杂质对系统有影响,然后根据这个去选择过滤器精度,过滤器压力设定在什么范围都需要计算,需要计算的这个值去选择减压阀看是否满足要求。还要分析流体成分,需不需要耐腐蚀以及特殊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整个设备,我最喜欢的,就是气路,比如空压机出来,四分管接头,用带钢丝的耐高压软管接到储气罐,软管一 ...

口罩机的压花轮是超声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口罩机的压花轮是超声波吧

上面是压花轮;
下面是超声波振子+加工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整个设备,我最喜欢的,就是气路,比如空压机出来,四分管接头,用带钢丝的耐高压软管接到储气罐,软管一 ...

很多工厂喜欢pvc管架高,围绕厂区走一圈来供气。

吓人。

网友D:
我们这方面差不多就得了,只要不影响使用,不清楚就把安全系数选大一点,没有时间跟成本给你去细算这些东西。
你们就挺好的,有专门评审,要求又高,对提升好处多。

网友(点评):
感觉细究这些意义不大啊,我们应该属于工程实践的,不是做科学研究。

网友(点评):
医疗器械还是要求高点,生产机械最核心就是安全,系数放大点也放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工厂喜欢pvc管架高,围绕厂区走一圈来供气。

吓人。

供气的不是用PVC管吧?这种说实话我没见过

我做过的就是用四分牙那么粗的管走气路,而且不长,最长的一次还是富士康的一个组装用的桌子,16米,两边人工组装桌,中间是皮带输送线,底下有一个镀锌管,走气路,

网友(点评):
对啊,要用镀锌(铁)水管来做总供气,然后到处装快接口。

网友(点评):
供气的一般用pu管吧

网友(点评):
我们用PPR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气的不是用PVC管吧?这种说实话我没见过

我做过的就是用四分牙那么粗的管走气路,而且不长,最长的 ...

pvc的水管。

网友(点评):
消防上不过关吧,一般供水的pvc管耐压够。但是印象中应该用金属管道远程供气,供水pvc的渗漏、寿命和气路好像不搭配。不过实践上我们也用过,在一款非标设备上要走1寸的管路,金属搭接不方便,最后用热熔pvc

网友(点评):
记错了,用过是ppr

网友:
这种要求其实是过分的,乙方交付合格的设备,提供一些使用说明书、机械装配图、电气原理图、液压原理图、常用备件图和清单等就可以了。
1、甲方不懂瞎搞。2、想以后自己仿制,省钱。

网友(点评):
不是甲方要求,是自己公司内部要求。

网友:
我感觉这个评审会就是单纯找问题一样,如果有问题不应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
而且模仿别人,想不明白的先按别人的做。
不过也有这样的设计,想都不想就拿人的用,东西选用都是蒙的(好象、应该可以),甚至这个设备的基本工艺都没搞清楚,更不可能预见设备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是滴,很多时候感觉是故意找茬,找不出数据支撑的东西但是经验或者感觉告诉他这个东西不行怎样,巴拉巴拉一大堆,很多时候品质过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方面差不多就得了,只要不影响使用,不清楚就把安全系数选大一点,没有时间跟成本给你去细算这些东西 ...

事实上很多工厂是这样的,毕竟研发能力是稀缺资源,也是少数需求。以前在学校还会好奇会去追索,但是毕业了发现实际上大家都在卷效率,会抄能抄,抄得快才是核心竞争力。
像我到现在发现,很多时候边抄边学才是自己能够进步的途径,在这个基础上抄得快,出成果快就容易混得开,抄不快混不开,那大不了就换一家公司继续抄。
所以一个公司有大牛,有成熟的内部架构是真的很重要,有些东西其实积累下来做成内部的设计手册,对于助工和初级工程师都很友好。但指望进入这样一个公司,能够有系统性的学习积累,在这个环境下学历一般的人很难有机会。

综合讲,我体验过的厂,还是卷速度为主,在卷速度的基础上,经验、资源成为了比研究能力更重要的筹码。
举个例子,之前在一个小厂当过助工,工程师一直抱怨老板想要经济实惠,又要快速稳定质量好,他自己的决策不算数,老板才是第一决策人。到最后老板接了个棘手的活,在他指挥下,工程师折腾几个月造出一个失败的项目,然后工程师背锅走人,老板是有损失,但是主要是面子上过不去,经济上几十万不过毛毛雨。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能混一天是一天吧。

网友(点评):
确实现在就是这样,都是在拼市场,现在做设备太多了,蛋糕太少了。

网友:
抄,做,改,要求一步到位的话,那除非做过这个东西

网友:
实质上还是要回归机械手册

网友:
缺乏实践啊 这种情况,实践过了,执行力就高了

网友E:
我们是在方案设计阶段,先个人出3个左右的方案,个人再出一份文件,分别分析这些方案的优缺点,比如一个传动设计,可以做同步带,也可以做丝杆,从结构设计,成本分析,实现效果等方面初步评价这些方案优缺点,然后提交评审,基本上是项目经理,技术经理,部门副经理等几个领导一起评审并选定一个方案
然后把这个方案细化,这个时候才需要具体做电机校核,传动校核(受力分析,材料选择等这些应该都体现在你的具体设计了,除非吃不准,否则不在单独核算)
然后在出工程图之前做尺寸链计算
这样就算完成了 一版方案设计
以上是基于传动方案设计的了,结构设计的话比这个就要简单一些,基本上都是经验居多了

网友(点评):
那你们流程还挺规范的

网友:
大学毕业设计都是这么搞的啊,有啥

网友(点评):
毕业设计有半年时间给你搞呢,而且毕业设计大多只是一个小模块,很少有做整机的。

网友F:
我现在在负责一个玻璃定位的机构,定位不同大小的玻璃到居中位置,
前面的人设计的五个定位点,用了四个电缸,我感觉太浪费了,肯定有更便宜,更精巧的定位方案
但是我是入行的新人,经理说啥就是啥。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在负责一个玻璃定位的机构,定位不同大小的玻璃到居中位置,
前面的人设计的五个定位点,用了四个电 ...

四个点缸,一个电机200W,一共八百瓦,一块4平的有机玻璃需要这么大功率的动力么?

网友(点评):
如果按照计算的话,用P=F*V估算,然后再给个2-3倍的安全系数,可能连20w都不到。而且肯定不需要那么多电机就能实现。 我以前公司有一款皮带机,1米长皮带线,负载2kg,速度1m/s,电机用的SEW 减速电机,750W,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真的是惊到我了。还特意去问老同事,回答说皮带机都是用的750W的。

网友:
提一个建议:lz找一个之前已经定型产品的设计文档,计算书,照着搞一遍,走一遍流程就熟悉了。

网友(点评):
关键是没有,好多年没有新产品开发了。现在这个项目才开始弄。

网友(点评):
我看之前的产品应该也没有经过这么完整的设计说明计算过程。甚至可能电机都没算过,听同事说电机都换过几次了,每次都是加大转矩。

网友:
标准件这块还好,基本都能找到数据,毕竟选型的时候要作为参照,不用研究很细,应用方向的一些重要参数基本供应商都会做快速选型的,最多安全系数放大一点,有时候算的越死,抗风险系数越低出现意外的可能性越大,至于设计这块用什么结构做什么布局什么样的工艺这些是核心的部分,不一定要每个部件的受力分析有限元分析都要做出来,但是起码自己要清楚知道机构特性和缺陷以及细节设计关键点参数,起码速度刚性扭矩惯量这些基本的一定还是要核算,进一步的噪音震动也要有个大概评估,其实客户这样要求也是好事,但是正如楼上前辈所说高要求也要给充足的时间,关键点最好做实物打样验证,我本人一直都是在自动化行业工作深感这个行业的混乱,鱼龙混杂,碰到几个工程师做了几十年做设计的时候问他设计理念为啥这样做都说不出来,相反有些只做了2-3年的都已经能独当一面有自己的想法思路能够实现,其实就是对于设计的系统化学习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和全面,但是也比只会抄数抄机和没有开发经验有很多年工作经验的人要强,我曾经在一家公司认识一位"资深工程师"四十多岁,从事设计岗位十余年居然说不出来气缸怎么控制驱动,都不知道电磁阀这个东西,从来没去车间认真看过,只能说还好是做标准机的能混这么久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很多干非标多年的虽然做出来的东西勉强能用,但是对于很多问题都是一知半解。甚至不清楚原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别人设计水平高啊,能拿高工资。我觉得机械工程应该是重在解决实践问题,科学研究有科学家去做。

网友:
要是时间充足,锻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是在方案设计阶段,先个人出3个左右的方案,个人再出一份文件,分别分析这些方案的优缺点,比如一个传 ...

这个比较正规了,一般的都是没有这么规范的过程的

网友:
第一个肯定是都要有的,不可能拿过来闭着眼睛设计,即使不出正式的计算书,也得自己算一下,这本身就是正常工作流程;
关键问题在第二个,采购的厂家都是推给采购去选择,我们设计人员只在采购人员圈定的范围内去选型设计,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一般就要选择一些大厂产品,比如如果液压元件国产就是华德的,国内的液压标准就是华德出的,选这个问题不大,进口的就选力士乐的,这个牌子大可靠性高,气动的如果没有及特殊的就选亚德客的,比一般大陆生产的贵不了多少,品质还不错,如果品质要求高的话就选SMC的,这个也是国际大牌,选型依据就是第一个里面的计算书,细节上还可以根据各公司的选型样本进行调整,总的来说没用过的话就选国内一线品牌和国际一线品牌,肯定不会出毛病,比如我们之前买叶片泵,主要就是日本油研或者台湾油研的,液压密封圈是液压工程师选的,一般小的密封圈之类的选择佛山产的就行,大的一般都是力士乐的,以上仅供参考,不同行业的人对应不同行业的做法。

网友:
要是时间不充裕,得天天12点下班,是不是还得来两个通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个点缸,一个电机200W,一共八百瓦,一块4平的有机玻璃需要这么大功率的动力么?

我是光伏行业,其实就是玻璃定位摆正,然后机械手要往上面摆放电池串。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说明你没有在一个传统的所谓标机的厂子呆过,大部分需要外审的企业,这些程序上的东西即使假的都要造出来的,你只有完整弄过一个项目才能把这些东西都理出来,我一开始一样什么都没有,几个项目做过后,手上就慢慢的有各种文件和表格了,慢慢来别想一口吃个胖子,不然为什么说机械成长难啊!

网友(点评):
就是压力有点大

网友: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就会进步

网友:
这样还是很锻炼人的,原理性的东西都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