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承重相关。

楼主(2024-08-09):
RT,目前一套系统需要大概4000×5000×3000mm阶梯状的支撑机构,要求大概能够承重2T左右,由于这是光机设备,要求保证能够抵抗6hz的震动,但是由于现场环境特殊,不能采用钢材,我想用铝型材组成框架,但是发现抗震动好像达不到,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订做 机床用大理石

网友B:
为什么不能用钢材,而可以用铝材?

网友:
铝型材不行,铸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用钢材,而可以用铝材?

因为现场环境特殊,会跟铁产生特殊反应,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点评):
那就表面做防护啊!

网友(点评):
用不锈钢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用钢材,而可以用铝材?

这个也不行,因为现场比较狭窄,这个架子要能够现场拆装才能运输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订做 机床用大理石

这个不行,因为现场比较狭窄,这个架子要能够现场拆装,才能塞进去

网友:
4000x5000
20平米了
一个大单间大小了
上混凝土建吧
用完了直接砸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场环境特殊,会跟铁产生特殊反应,影响测量结果

这个因为保密原因不太能详细说,只能说不是一般的化学或者物理反应,面处理没啥用

网友:
铝型材多加斜撑,

网友:
铝型材焊接还是螺钉连接?

网友:
用木材吧

网友:
给老板说用碳纤维吧

网友:
用工字钢做称重,用槽钢做支座焊接,去应力

网友:
你去现场看客户其它设备呗,大都用又大又粗的矩形管支撑的,有的也会用大理石底座。如果要求很高,地面要重新做抗震处理,不是设备能解决的

网友:
你需要的是刚性。那就从刚性的角度去加固。。楼上的层主们,一看就是有丰富的现场经验的,大理石 混凝土 铝型材焊接 都是可以的。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活没法干,要注意变通。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行的。。
有化学反应,咱给他隔绝起来不行吗?喷玻璃胶喷环氧树脂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