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Gr13不锈钢能焊接吗?

楼主(2024-08-09):
大家好,请教马氏体不锈钢能焊接吗?,要求不高,焊缝不连续,只要能焊上就行,是管接头和钢管焊接,都是2Gr13,内外通水,冷却水。谢谢支持

网友A:
可以,,,,,最好预热。。。

网友:
好像没听说金属不能焊的

网友(点评):
不给钱 不焊

网友:
理论上,同种材料的都可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最好预热。。。

网友:
可以焊接,但是效果不好,焊缝容过硬,容易出现裂纹,最好是预热好再焊接

网友:
先预热,包括焊条。量小买个乙炔烤枪加热。压力容器厂使用天然气火枪加热。
焊后立即包裹隔热材料,慢慢降温。
量大要采购 陶瓷履带式加热带,控制温度,均匀慢速加热,焊后保温慢速降温。

网友:
氩弧焊:薄板不用预热,厚板预热120°——200°,焊丝与母材相近的就可
二保焊:预热,焊丝可用H1Cr13,或者实心焊丝PK-YB1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