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实心轮胎和轮毂分离?

楼主(2024-08-09):
这个问题作为新手的我有两种想法第一个是做一个盖子,卡住轮毂也就是在轮胎内部做一个薄圆环通过片体连起来使车胎边缘和轮毂边缘贴到一起防止其跑偏。第二个想法是做一个宽一点的圆环让这个圆环跟轮毂外边贴上防止车胎往外偏。目前只想到这么多请各位多多指教看看可不可行,你们有啥更好的方法可以分享在下面。十分感谢

网友:
卡特矿机的是轮毂外表面做防打滑横纹。

网友(点评):
感觉靠谱

网友:
这种应该有成熟的解决方案,查找出来即可,需要再把前人的路再走一遍吗?

网友:
可以找叉车的轮胎相关视频看

网友:
叉车的后轮一般都是实心胎,你可以去搜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