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旋转状态和公差配合,有大佬可以举个例子或画个简图么

楼主(2024-08-09):
这4种运行状态如何理解呢,可以分别举个例子或者画个简图么,谢谢

网友:
运行状态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点评):
对呀,写的多么清楚,他竟然看不懂

网友:
简单举例:例如在皮带传动中,主动端就是外圈固定,内圈旋转。从动端是内圈固定,外圈旋转。荷载那个不知道有什么恰当的例子。

网友A:
年轻人现在是不是都很少看机械设计手册的?

摘自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 第6篇(成大先)

网友:
给犹豫下PDF的人大概发个截图

网友:
做非标的,除非精度要求非常高,要不然不推荐用过盈配合,装配工人只管能不能装进

网友(点评):
使用情况不一样,我都是用过盈配合,过盈量很小,需要工装,轻松的压装进去。

网友:
这个是那个轴承厂家样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年轻人现在是不是都很少看机械设计手册的?

摘自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 第6篇(成大先)

可能我们这一代理解和学习上理解的不透彻吧,很多专业术语,手册里的表格内容,听都没听过,在学校学的东西被简化易懂,考究的也不深刻了,甚至有些教机械设计的老师没有多少一线设计经验,工作了看成大仙的手册很吃力,得嚼好几遍,但很少有这样的时间给你钻研手册,一般都是不会的问题去网上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们这一代理解和学习上理解的不透彻吧,很多专业术语,手册里的表格内容,听都没听过,在学校学的东 ...

有道理,但网上缺点是鱼龙混杂,有时会把你带沟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