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固定

楼主(2024-08-09):
如图。一个箱体,上面是盖,内部需要固定两个件,单个100kg。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三维固定还是只固定底面?箱体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固定还是只固定底面?箱体是什么材质的?

立式,部件顶面需要漏出,Q345外壳需要密封,尽可能不要打孔,就是在内部固定住,请机友们提供下思路

网友B:
里面做个支架,类似于卡箍,抱住里面的两个件,向四面做个支撑杆,顶住四个面;

网友:
淘宝搜货车防移动撑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做个支架,类似于卡箍,抱住里面的两个件,向四面做个支撑杆,顶住四个面;

先问问,能不能焊接。

网友:
弄个螺纹的小玩意儿把四面撑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问问,能不能焊接。

也是哦

网友:
固定的是什么材料?能否受压?

网友:
这个东西要不要拆,经常拆还是偶尔,固定的强度要求?

网友:
现在问问题,都这么草率吗?
什么工况都不做个说明,让别人怎么帮你出主意。
如果我直接说用螺丝锁紧,一定属于忽悠你。对吧

网友:
万事不决上502,粘啥都不牢,但都能粘。

网友:
11楼说的对,

你问问题,不自己说明情况,问题一点都不详细

大家就只能随便给建议

网友:
说的太不明了

网友:
裹塑料膜,打发泡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式,部件顶面需要漏出,Q345外壳需要密封,尽可能不要打孔,就是在内部固定住,请机友们提供下思路

板子加厚最少五个厚,然后下面焊接两条四个厚的加强筋400斤没问题

网友:
想要固定稳,必打孔的,做几个角撑把四个角固定住试试,搞不明白为啥不让打孔固定?

网友D:
不能打孔,不能焊接,只能用填充了。不知EVA那种泡沫行不行,这两个件有点太重了,放置的重心还高,EVA泡沫容易变形。具体什么情况也没有说明,只能想个不是很合理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打孔,不能焊接,只能用填充了。不知EVA那种泡沫行不行,这两个件有点太重了,放置的重心还高,EVA泡沫 ...

是的,不能打孔和焊接,就是要装配进去且固定住,要经常拆卸的,还要抗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能打孔和焊接,就是要装配进去且固定住,要经常拆卸的,还要抗震。

不能打孔和焊接 那就用治具夹呗 然后做密封结构把罩子镶在治具上 最喜欢这种这也不能搞那也不能搞得东西了 搞出来那不是妥妥滴高大上?

网友:
按你描述,发泡是比较好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