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自定义属性值为什么在配置特定里显示呢?

楼主(2024-08-10):
设计的自定义属性模版,填好属性后是这样:打开属性框,自定义属性模版填写的值直接在配置特定里显示:
摘要信息里边,自定义下面却没有自定义属性值,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图片怎么就不显示呢,上传图片总是显示上传失败

网友(点评):
上传完毕最后,点图像,然后点确定。

网友A:
编制属性模板时要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制属性模板时要选择

这个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正解

嗯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