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讨论

楼主(2024-08-10):
众所周知;

不管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亦或是调速电机,重要的是计算选型他的速度和负载,伺服电机重要精密场合还会算到惯量;

转矩的计算是按电机出来的轴径?

毕竟轴是不一样的粗的,而且轴上面还固定着转子,那计算出来的惯量,是按照电机出力轴的轴径算的,实际转起来,或者停下来,轴带着转子,就比如咱们算惯量,轴的直径是12mm,但是转子比如都已经30mm了,那计算出来的惯量肯定是不一样的;

其实只算负载和速度的选型还好一点,如果算惯量,那岂不是算出来的惯量的错的?

我曹。有点懵逼了;

有哪位大佬给解解惑;

电机轴是不一样粗的,如图是目前拆的步进电机,拆了42和57的步进里面的轴,大的57的轴,小的42的轴;

楼主:
步进电机的零件结构,电机的永磁铁是粘在轴上的,很牢固,我用的80的大锤砸出来的

网友A:
拆了步进,这电机就废了哦

网友:
不懂

网友(点评):
坐等大佬讲解吧

网友B:
计算惯量不是算的负载的惯量吗?跟电机轴有什么关系?不是拿负载惯量和电机惯量做对比吗?

网友:
电机 减速器 直驱 外置刹车 轴 离合  变矩 移动物过高重的惯 只要别太涉及精密复杂 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步进,这电机就废了哦

本来是准备买几个没有维修价值的电机拆的;

今天刚好路边有个回收废旧电器的,在哪儿拆解,路边散落了一地的步进电机

我就凑上去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惯量不是算的负载的惯量吗?跟电机轴有什么关系?不是拿负载惯量和电机惯量做对比吗?

电机的惯量选型是分段式的

比如丝杆电机;

需要计算轴的惯量,联轴器的惯量,丝杆的惯量

然后把三者加起来

才是所有的惯量,

去比电机相应的惯量,才是惯量比

网友:
|hl90发表于 08-10 23:59
电机的惯量选型是分段式的
比如丝杆电机;
需要计算轴的惯量,联轴器的惯量,丝杆的惯量
然后把三者加起来
才是所有的惯量,
去比电机相应的惯量,才是惯量比

轴上零件的惯量是需要计算,但是电机轴本身的惯量不是应该已经包含在电机惯量(转子惯量)里面了吗?难道电机的惯量只是指电机轴上的转子惯量吗?

网友:
电机的惯量是有说明的,当然这是对有控制要求的电机说的,伺服电机都是有标注惯量的。但是对没有控制要求的电机,比如普通y系列电机,再要求标注惯量就有点过了,标准中都没有要求,自然现实中就没有人去做。就比如印度那摔跤手,因为体重超差100g被取消资格,咱们平时体重超差10kg也没人在意赛道不同,要求迥异

网友:
你文中这意思是什么玩意儿?云神雾躁,说了半天没说出什么来呀

网友(点评):
你应该是对电机不是很了解,你在刷一下这个帖子,我把电机零件图发上来

网友:
应该跟磁场有关

网友C:
首先说结论吧,电机手册的惯量跟出力轴尺寸无关。你可以转变下思路,把这几个物理量跟实际运动联系起来,这个是在中学就教到的方法。

线性运动---《力》                     ---【*质量*】【---线速度--- 线加速度---动量】
旋转运动---《扭矩//力矩//转矩》---【*惯量*】【---角速度---角加速度---角动量】

这两组可以说是在概念上高度对照,我用印象中的知识来解释一下:
     对于线性运动,质量是一个关于保持静止/匀速线性运动的特性,力是改变运动状态的条件【大白话:质量越大也就是东西越重,想要让他动起来,或者让他刹住车,需要的力就越大】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惯性,质量可以看作惯性的一个指标;
     对于旋转运动,惯量是一个关于保持静止/匀速圆周转动的特性,而力矩则是改变旋转运动状态的条件【大白话:惯量好比在圆周运动里的质量,想要保持静止或者让他停转,惯量越大,需要的力矩就越大】对照上一节说的物体在线性运动中的惯性问题,在旋转运动中,惯量还有一个名称叫惯性矩;

     再回到如何看待电机的惯量问题。实际上惯量的单位已经排除了尺寸的影响,在不特意说明的情况下,惯量是指物体沿着它自己的质量中心旋转时的一个特性。举个例子:如果两个物体的惯量相同,它的外形不一定一致,可能一个轻一些但尺寸更大,而另一个中一些但尺寸更小。但对于他们而言,想要达到同样的运动状态(假设受力一致),需要的力矩其实都是一样的。
     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有点跟质量联系变弱了,好像更复杂了?实际上这两者还是强相关,区别在于要明白旋转运动相对线性运动多了一个条件,转动中心。我们在处理线性运动的时候,已经把一个立体的受力对象抽象成一个质点,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这个点上,这个点在一条线上来回跑动,这个就是线性运动。那么到了旋转运动,我们把原本只在一条线上运动的点,放到一个需要考虑上下左右的平面上,在这个平面上,物体相对于某一个点在做旋转,假设转速是60r/min,如果我保持这个中心不变,把这个物体不断地拉远,那我们需要让他保持同样的转速,是不是需要的力矩就越来越大。
     这里就引申出来我们在机构惯量匹配中的两个问题。
     1、对于电机而言,手册上标出来的惯量就是相对轴心,它本身的结构我们已经不关心了;
     2、对于我们设计的执行端,根据丝杠/带传动等等,质量相对于转动中心的分布是复杂,加上减速比影响,电机转一圈,后面的结构并不是对应一圈。
    所以在计算惯量比时,我们多了一步《折算到电机轴》。《折算到电机轴》其实就是根据我们后面设计的结构特征,把原本复杂的运动统一成在电机轴这一个旋转中心的旋转运动。
    【大白话:不管多复杂,我先把它当成一边是电机,另一边是折算后的负载,两个在一根轴上连着,电机转一圈,折算后的负载也转一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电机的惯量太小,那是不是电机刹住了,轴那边的负载还能拉着电机再转一下?这个就又回到我们开头,把惯量跟质量联系到一起,一个小质量的物体跟一个大质量的物体,用一根刚轴连在一起,如果是小马拉大车,那是不是小马停下来的时候,大车往前一顶,能把小马戳死?反而言之,如果是大马拉小车,大马刹住了,小车往前一顶,大马什么感觉都没有,轻轻松松。
     这个折算的具体的公式我就不赘述了。另外再偏题一下,惯量比(负载/电机)为什么一直都是大于1,也就是我们一直用小马拉大车,而且还得算一下小马能多小。为什么不拿大马拉小车呢?这个解释其实大家都能想到的,钱!小马自己也要跑,它跑起来也要看自己的惯量,我们在执行段随便放点小东西,他可能离电机轴稍微远一些,对于电机来说就是很大的惯量了。而这么大一个惯量,我电机本身的惯量还想比你大的话,那我不是得选一个巨无霸电机,相对的功率跟工艺导致造价是好几十倍,这个怎么可以。当然我不排除有大马拉小车的情况,但是好比大伙做工挣口吃的一样,老板肯定想少粮多出力嘛。
    分享一下,像我在匹配惯量比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先找到a《电机的惯量》,这个就是放在轴左边的【小马】。第二步是分析执行结构的质量分布情况,根据公式计算负载折算到减速机这里的惯量多大,第三步就是检查减速比,计算出来《负载惯量/(减速比的平方)》,这个就是b《折算到电机轴的惯量》,而这个b才是我们说的【大车】。最后一步就是计算惯量比=b/a,检查下到底合不合适。(关于匹配问题,这个可以看论坛上的帖子,讲的特别到位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7980
    再讨论下之前看到的一些问题,减速机的惯量,联轴器的惯量怎么处理?
    对于减速机,一般情况下,很多厂商根本不会提供他们产品的惯量,想要计算都无从入手。但是如果有提供,这个惯量应该是相对于输入端而言,也就是要b=《负载惯量/(减速比的平方)》+《减速机惯量》。
    对于联轴器,要看情况,如果一个小扭矩的场合,用的一个铝合金联轴器几百克,然后我们联轴器放在哪里?放在减速机后面,也就是如果考虑的话,现在的b=《负载惯量/(减速比的平方)》+《联轴器惯量/(减速比的平方)》,后面这个值只有在联轴器本身很大体积很大质量,它才是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值。这个处理方法,其实还是我们常用的,依据精度需求,适当地忽视一些因素影响。
    综上,这个是我本人对惯量的一份理解,请各位机友过目斧正。

补充内容 (2024-8-11 13:59):
惯性矩的叫法其实我不太赞同,很容易跟抗弯的I混淆。从个人观点,我们在经典力学里面用的F=ma,m叫做《惯性质量》,而对于旋转运动公式的T=Jα(阿尔法),J叫做《质量转动惯量》是比较好的对比。

补充内容 (2024-8-12 16:24):
@599142655提到的是一个应用问题,也是从能量角度去看待质量m和惯量J。
能量才是运动的核心,相同的运动速度,质量越大动能越大。这个准则是线性+旋转运动都适用。

补充内容 (2024-8-12 16:26):
对比两者的公式组,不难发现旋转运动多了一个尺寸指标,质量是kg,惯量是kg*m^2,这个m^2其实是旋转中心到物体的一个尺寸。
抽象一点,可以说旋转运动是线性运动的升维,从这个方面去理解也更容易看出两者的统一

补充内容 (2024-8-12 17:13):
今天还看到惯量比折算时减速比的影响。
提供一个角度,还是一端电机一端负载的模型。想象下没有减速比,那么电机一圈负载一圈。引入减速比后,电机1圈负载0.2圈,相当于负载的旋转半径变小5倍,旋转更集中了。

网友(点评):
大佬,有个问题请教下,电机的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和惯量有关系?比如惯量比是3倍,5倍,10倍等不同的惯量比对应的加减速时间是不是会不一样?那么计算加速度的时候,加速时间怎么选择呢?选择不同的加速度计算出来的加速转矩差异还挺大的。

网友(点评):
大佬分析的好,受益匪浅

网友(点评):
惯量越大越难减速。伺服上需要接电阻消耗这些多余的能量才能停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结论吧,电机手册的惯量跟出力轴尺寸无关。你可以转变下思路,把这几个物理量跟实际运动联系起来,这 ...

    后话,惯量计算方法,惯量单位是kg*mm^2,相同质量的物体,如果我们让他沿着不同的中心转动,这个物体的质量中心到旋转中心的距离,就干系到物体的惯量。楼主被电机出力轴尺寸困扰的一点,就是少了一步共识,手册上的电机惯量,就是认为电机沿轴线旋转这个运动中,电机本身的一个惯量特性。
    同样对比线性运动中的质量,为什么质量那么简单,而惯量很容易混淆呢?因为对于线性运动,物体只能有一种运动,无论是往左边跑还是右边跑,我都是在一条线上。而对于旋转运动,我们如果只在一个平面上看,物体可以自己转圈圈,也可以围着a点转,还可以围着b点转,这个旋转中心就干系到惯量的计算。

网友(点评):
估计今天加班摸鱼的人是少数,我打卡上班时看到这个问题,就想起以前设计时摸不着头脑的痛苦(没人带自己学)。现在整理一下就当总结学习了,多分享对自己的思路理解也有很大帮助

网友(点评):
看了楼主还问转矩,转矩其实也同理,它的概念已经排除掉尺寸的影响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一根轴上连着一个大圆盘和一个小圆盘,在不考虑弹变情况下,轴跟大小盘的转矩都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而什么时候需要考虑尺寸的影响,就涉及到负载布置了,对于大齿轮跟小齿轮,你拉同样的负载,小齿轮的负载离轴心更近。从扭矩N*m的单位看,同样的出力,离轴心越远,扭矩就越大。这个就是齿轮组减速增力的原理。

网友(点评):
反过来讲,同样的扭矩,你用更大的齿轮,它在齿的这里能够产生的拉力就变小了,用更小的齿轮,它在齿这里的拉力就能更大。

网友:
@逐梦2020
如果是说电机本身运转的加减速特性,确实跟它的惯量有关。
但是我们放在传动设计里面去考虑,其实加减速时间是有一个大概的范围,这个范围我们公司内部一般定在0.3-0.8s之间,这个是电气部门去给定的一个标准。我这边其实偏结构工作,所以没有细究这个数值的测试方法。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网友分享的也大概在0.1-1s之间,这个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电机加速一般是超额定扭矩工作,过大的加速时间是一个异常的工况。另外一个是受限于电机本身特性,以及控制器的问题,加速时间没办法无限短。
至于你说的加减速时间怎么确认,我们一般都是选0.5,然后根据这个加减速时间+负载行程要求,去初步选型电机选型结构,然后根据运动曲线去核算瞬时功率,如果瞬时功率没有超出我们的标准(小于3倍的额定功率)。那么下一步检查下这个运动曲线下的总耗时,如果耗时太高,那就尝试下探加速时间,改成0.3s看末端执行结构能不能达到设计要求。
当然这部分只是设计计算,后面还要校核强度,这个过程不是一步步来的,满足不了一个指标就回头看哪里可以改,换电机改减速比去匹配惯量,结构尺寸放大来保证强度。
这个设计模式其实是很标准的机械手册设计方法,搞机这一行,很多东西不懂的话,静下心去消化手册里的内容是最好的,当然还要结合实际环境,有条件就是做测试去验证。

网友(点评):
厉害,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要精确,分别算求和

网友:
轴的尺寸会影响惯量,但是电机厂家在设计之初会把转子和轴的惯量考虑进去,在选型的时候按负载惯量匹配即可

网友:
步进电机选型手册上就有电机本身的惯量啊,不需要管轴粗多少,这个惯量是包含了转子和轴的吧,供应商是提供的,我们只需要算自己工况的惯量然后去比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有个大佬  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只有伺服系统才会考虑惯量。因为伺服系统要控制精度,需要尽快完成运动。加速和减速时间都有要求。普通电机一般定速都是连续运行。只要功率够大就行。不用考虑减速。

网友:
电机惯量有说明书,计算负载就行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转子惯量一般都会直接在产品介绍中给出来,不用再单独计算吧

网友:
说明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