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能焊自己吗?

楼主(2024-08-11):
直径 0.8mm 的钢丝,一端折回来,焊在自身中间。所以焊接的两个点中:一个是自身端点,一个在自身中间,相距约 50mm。最好别用钎焊,因为希望焊接后的重量轻、体积小,而钎焊要用焊锡。
点焊的好处是直接熔化钢丝,本来的想法是把钢丝压在一起通电。但是,因为两个焊点都在一个钢丝上,会不会有大量电流沿着钢丝走,影响焊接呢?

网友:
电阻焊就可以啊,电流是走近路的。

网友(点评):
电流是走电阻小的路而不是近路。导体自身电阻更小。

网友A:
看到拉丝机,拉断了,直接叠加一下,机器一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拉丝机,拉断了,直接叠加一下,机器一压就好了。

拉断了再焊,就是把两根焊成一根。
我说的本来就是一根,有电流分流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会,要不然电焊工早就被电了

网友(点评):
2楼电阻焊就对啊,不过压力在大点,焊接部位就小点了,罢了

网友:
激光焊也可以

网友(点评):
对,这个场景感觉激光好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