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商机的想法

楼主(2024-08-11):
昨天发了关于电机的讨论,疑惑的来源,下文我会讲诉;建议只限于本论坛内讨论;不建议发微信公众号;见原帖关于电机的讨论

正文:

市面上卖的标准模组,不管是普通模组还是更高精度的KK模组,不管是市场占有率高的TOYO 还是国产杂牌,都是需要联轴器把丝杆和电机固定起来的;

但是没有丝杆电机的模组;

如图:

这个图片是T型丝杆的;但是没有类似结构的滚珠丝杆的;

滚珠丝杆的电机我在淘宝有找到,

如图:

但是丝杆模组没有,淘宝上没找到,不知道线下有没有人做;

所以我就想做丝杆模组;

网友:
有人做,公众号就有

网友:
感觉光有想法还不够,别人可能抄的比你还快

网友:
是什么样的错觉让你觉得淘宝可以包打天下了。

网友(点评):
我说的模组哎,不是丝杆电机,丝杆电机我都买到成品了

网友(点评):
lz说的一体式模组

网友:
这个东西用过很多次了,步进丝杠出轴,感觉不是很非标的东西

网友(点评):
丝杆电机有,模组,模组,有用过吗?

网友:
我说一句,有没有考虑坏了怎么办?

一个坏了,2个都报销了

网友(点评):
还是看应用场景吧,在一个,小负载应该不至于撞得稀巴烂吧

网友(点评):
低速,轻载完全没问题。

网友:
你肯定没好好搜。做烂了

网友(点评):
我说的丝杆电机的模组,

网友A:
集成度越高,维修成本越高,失效后替换的成本越高。所以现在手机电池都改成集成的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越高,维修成本越高,失效后替换的成本越高。所以现在手机电池都改成集成的了

电池集成,牺牲了电池的互换性,是为了整机超薄而设计的,不再让人随便开后盖了。
而且电池容量和耗电大大改善,之前流行的双电双充,双电单充全部淘汰了。

电机+联轴器+滚珠丝杆,只是省略了一个联轴器,但体积,性能,都没有较大的替身。

而且电机+滚珠丝杆一体化的价格,不知道有没有巨大优势?

网友:
图二的马赛克打的。。。
下面还有倒影啊

网友(点评):
你看粗心了,不是?

网友(点评):
打马赛克主要目的就是去打广告的嫌疑,虽然这图片是我淘宝找的图

网友(点评):
最近修图比较多,各种细节

网友(点评):
意思是马赛克打了等于没打

网友B:
这种设计,表面看是省了一个联轴器,其实背后隐藏很多的问题。
1.从设计角度,设计这种电机的人有没有可能考虑到大部分应用场合,有没有这个应付各行业应用的经验,我想设计电机的人,是绝对没有这个经验的,对设计师的要求太高了,说高不可攀不至于,但是确实万分之一的电机厂的设计师都没有这能力。其实电机厂,大家都懂的,很多就是跳槽出来干的,只了解自己那圈子里阿米你的东西,很少有专门的设计人员;
2.转子本身就是丝杆,对加工来说是个考验。本来车床就简单解决的问题,这下就难了,外协丝杆厂加工,费用恐怕直线上升了;
3.对于包装和运输是个考验,体积大幅增加,包装费增加,运费增加;
4,对于设计选用者是个考验,结构上要考虑大量的空间适合这种零部件的装配,稍有不慎,可能就装不进去了,或者装拆要去掉大量的零部件,得不偿失。
所以,不能盲目追求集成。
我的车喇叭不响了,是方向盘里面的塑料件掉了,修不了,集成的,换一个1千多,等我有时间拆下来用万能胶粘个塑料片再修一下。我内心把福特的方向盘设计师骂了祖宗十八代。因为一个小塑料件就换方向盘,谁也换不起啊

网友(点评):
当然,不排除航空航天等极特殊的场合需要这种结构,但是从销量来说,从客户考虑的成本来说,这种电机想要商用恐怕是没什么太大的市场

网友(点评):
做电机的同时跨行做滚珠丝杆和丝母,弄到最后,肯定为跨行所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越高,维修成本越高,失效后替换的成本越高。所以现在手机电池都改成集成的了

集成,一体化的几个典型例子:
1)ev的大压铸底盘;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了,售后维护成本上天了;

2)电脑主板,集成显卡网卡等等;导致市场流行的概念:集成的 = 能用而已,垃圾。

3)各种电器的pcb,都集成块了,以前的板子还能修修,现在都是直接更换整张板子,不需要啥电路知识了。当然也便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表面看是省了一个联轴器,其实背后隐藏很多的问题。
1.从设计角度,设计这种电机的人有没有可能 ...

电机+滚珠丝杆分体化,还可以在电机上加装减速机,再接联轴器,具备很多灵活性。

lz这个思路也可以,针对某个特殊应用,电机+滚珠丝杆一体化,参数刚好合适,那就正好。问题是电机+滚珠丝杆一体化的成本,是否1+1<2?

单论,省体积,省重量,我觉得没有省多少吧。

网友D:
你说的这2种,好几年前都用过了,便宜的要死,并不是啥新鲜玩意,现在搞这个亏死你。
优缺点没必要再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2种,好几年前都用过了,便宜的要死,并不是啥新鲜玩意,现在搞这个亏死你。
优缺点没必要再重复 ...

你用的是T型丝杆吧,T型的确实就几十块钱;

滚珠丝杆电机没有少于200的,我最近买的35的电机的,8mm直径,2mm导成,电机五百多了,

驱动器一起,补了税点,一共七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滚珠丝杆分体化,还可以在电机上加装减速机,再接联轴器,具备很多灵活性。

lz这个思路也可以, ...

其实我想做,我只是看到他能省体积;
其他的我还真没想;
至于价格,电机的成本是固定的,只是丝杆看精度,价格就有差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T型丝杆吧,T型的确实就几十块钱;

滚珠丝杆电机没有少于200的,我最近买的35的电机的,8mm直 ...

对比分体的,采购价有没有优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越高,维修成本越高,失效后替换的成本越高。所以现在手机电池都改成集成的了

东西坏了,只能找lz售后。这也是一种生意经。

赞成这种构思。

网友:
关键要销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T型丝杆吧,T型的确实就几十块钱;

滚珠丝杆电机没有少于200的,我最近买的35的电机的,8mm直 ...

700+太贵了

网友E:
有卖啊 国内头部几家卖步进电机的 都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卖啊 国内头部几家卖步进电机的 都有卖

雷赛电机官网我看过了,没有

网友F:
你说的是不是这种?费斯托、SMC都有,驱动器都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不是这种?费斯托、SMC都有,驱动器都带上的。

不是,这种是带联轴器的,我说的是丝杆就是电机轴;

中间少一个联轴器;

网友:
一般这样的应用情景,丝杆电机就能满足要求。再来一个滚珠丝杆电机,感觉意义不是特别大。推力、稳定性可能还不如丝杆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2种,好几年前都用过了,便宜的要死,并不是啥新鲜玩意,现在搞这个亏死你。
优缺点没必要再重复 ...

有lz说的这种滚珠丝杆+步进电机一体化的带线轨滑块的模组吗?

想了解一下价格如何?

网友:
有的,抖音有卖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少钱

我朋友步进电机厂给人家定做的,有特定应用场景。具体价格看什么型号的,也就几百吧。

网友:
想了解一下,比普通电机+联轴器+滚珠丝杆的模组便宜还是贵?

我猜,应该是贵吧

网友H:
请教lz大佬,这个项目后来怎么没有执行下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越高,维修成本越高,失效后替换的成本越高。所以现在手机电池都改成集成的了

我觉得主要是看价格如何?

如果我们正常眼光来看,少了个东西应该便宜,

但可能实际上,电机轴复杂了,整体反而更贵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lz大佬,这个项目后来怎么没有执行下去?

我手头有一台标准机,在组装的时候带来的灵感。

现在是找厂家,看他们能不能做,我来做代理

如果不行,我就先做几个,自己组装起来实际测大概的速度和精度,然后拿出去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主要是看价格如何?

如果我们正常眼光来看,少了个东西应该便宜,

但是带来便捷了呀,你看比如模组,丝杆导轨又不是自己不会设计,

但是模组卖的还可以,就是作为整体,用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朋友步进电机厂给人家定做的,有特定应用场景。具体价格看什么型号的,也就几百吧。

求推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