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存成其他格式时遇到麻烦

楼主(2024-08-11):
这是我画的三维图形,为了画图方便,事先建了几个凸台,作为三维曲线的参照点。画好以后,这些凸台就隐藏了。
可是当我另存成其他格式,比如STP、STL格式的时候,凸台又自动出现了。
请问怎样才能不保存隐藏的部分呢?谢谢。

网友:
应该不行吧,你管路生成形状的数据就是依托凸台存在的,凸台没有了管路就没了定位尺寸也生成不了,你在sw里隐藏也只是让他不显示,实际数据都是在的。不过楼主可以试试把凸台删掉然后重新关联定位管路尺寸 不要和凸台连接

网友:
是不是直接画3D草图,然后直接扫描就搞定了。

所以难点是3D草图

网友:
软件的原因吧 用CATIA隐藏起来的保存成stp就没有了

网友A:
直接删除实体

网友:
隐藏只是看不到,压缩才是真没了

网友:
保存完了再处理一下啊。

网友:
直接编辑工具栏里面的删除实体,删除凸台就没了,保留原管道3维

网友:
只要画的时候没有合并实体,在stp就可以删除。。。。

网友:
试了一下,没问题啊,隐藏了一个正方体,2021版

网友:
配置文件可解决,关键是特征不能隐藏,要压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删除实体

删除实体,他关联的这个实体的尺寸关系也丢失参考,报错了吧???

网友(2024-11-05):
隐藏只是临时看不到,他还在那,你要压缩或者删除实体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