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注之检测倒R角工装的精度如何标注的疑问

楼主(2024-08-12):
最近遇到一个零件,40厚的6061铝板,在周圈开方孔通过物料,方孔四个角倒圆角R1,(至于为什么倒圆角没有开避让孔,为什么不用电火花清根先不谈,继承的图纸,轻易不改,改动之后要解释,万一出问题更是麻烦挨数落扣钱),原来的物料都没什么问题,近期又来一批零件,应该是换供应商了,方孔四角可能是多次铣孔,导致内壁四个角有细微的台阶不平,这就使得物料无法从孔里顺畅的通过,小弟被安排
做了一个检测的通规,在标注圆角的时候有疑问,检测通规R1倒角的精度该怎么标,查过GB1804,精密级0.2的公差有点大,没法用,从前的倒圆角都是随便一画没什么精度可言,遇到这种要求高的,想学学各位大佬都咋处理

网友A:
小数点,比如R1  R1.0  R1.00  R1.000,又或者文字说明

网友B: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你的目标不就是为了实际应用吗,以前没有经验就先按国标来,参考现场的意见,征求领导的同意,先做一个出来,合不合适,需不需要改,现场就告诉你了

网友C:
你这思想不对,前人的图纸有的很烂,你既然重新经手了,不合理就该改过来,后人再问你,你又推给前人?
40厚,2.0的铣刀肯定下不到底,加工商没办法肯定分两面加工的。与其纠结塞规R角不如把图纸改一下一劳永逸。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小数点,比如R1  R1.0  R1.00  R1.000,又或者文字说明

补充一下,图纸有问题就要改,像我以前公司有一张齿轮图纸,画的线条只是齿轮的样子,真实数据是图纸上模数压力角一类的文字,但以前的加工商能够计算出来,我接手以后,收到反馈,齿扣不上,才发现这个问题,找现加工商,他说,我是按图纸线割出来的,你能说他错了吗?你能说图纸又没改,为什么以前的能做出来,你做不出来?图纸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你不能怕麻烦就不去管他!

网友(点评):
你这个NB,我画齿轮有时都简画,就画几个齿,那他是不是就割几个齿,齿轮这种东西本来就应该按参数来加工,除非你告诉别人可以按你的图形加工!

网友(点评):
加一句:图面齿形不代表真实齿形,请按参数加工。

网友D:
看图要仔细,人家标准是0.5~3公差±0.2,你的倒角是这个尺寸吗?

网友E:
4个圆角清掉,一次性解决

网友F:
这个遇到过,我觉得你想复杂了,说白了就是个圆孔/轴特征,你按照实配允许的范围给定公差就行嘛。
标法R0.8-R1.0,R1.0-上下限,不都一样,都是表达准许加工的一个范围。
另外说实话这个看供应商,你标得再怎么好,他们的加工能力就摆在那里。我以前给一个图纸,人家就是做不出来,最后还是得换供应商。
题外话,很多小厂没有工艺这个岗位,都是设计自己去把握,这个有时候真挺烦的。我不是觉得设计不应该了解工艺,而是指望一个设计完全把握工艺是不太现实的,毕竟工艺又不是单单理论上行业上的,供应商本身的加工能力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数点,比如R1  R1.0  R1.00  R1.000,又或者文字说明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你的目标不就是为了实际应用吗,以前没有经验就先按国标来,参考现场的意见,征求领导的 ...

确实,需要先做做试试再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思想不对,前人的图纸有的很烂,你既然重新经手了,不合理就该改过来,后人再问你,你又推给前人?
40 ...

您说的很对,再加工真的该考虑重新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图纸有问题就要改,像我以前公司有一张齿轮图纸,画的线条只是齿轮的样子,真实数据是图纸上模 ...

哈哈哈,这个真的得和供应商早沟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要仔细,人家标准是0.5~3公差±0.2,你的倒角是这个尺寸吗?

R1的倒角,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4个圆角清掉,一次性解决

哈哈哈,还得是你,割以永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遇到过,我觉得你想复杂了,说白了就是个圆孔/轴特征,你按照实配允许的范围给定公差就行嘛。
标法R0. ...

对的,之前干过很多件同样的,都没出现过差错,就这一批,掉坑里了

网友(2025-08-28):
话说,如果只是让物料通过的话,四个角落多挖一点应该行吧,打个孔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