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型(新手)

楼主(2024-08-12):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机构用伺服电机加同步带驱动,负载3000N,用公式和电机的选型软件算出来的转矩有可以满足要求的,但是负载的转动惯量与电机的转动惯量相比相差很多,有大佬能帮忙看下这个算的有问题吗?虚心求教

网友A:
你把10^-4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10^-4提出来

其实这两个数值是一样的,但是电机样册上的转动惯大多都是0.几*10-4,所以算出来的和样册上的差的倍数太大了,正常的惯量比也就在20倍以下。

网友(点评):
那你单位就没错,问题是你负载300kg,没有减速结构么,惯量匹配受减速比影响的

网友:
电机转动惯量

网友B:
单位匹配上了没,你这个惯量单位是kg*m^2,我看过的手册一般提供的是kg*cm^2。
还有你拉300kg的东西,没有配减速机么?有了减速比,你现在算的直连惯量,折算到电机轴还要除以减速比的平方。
另外提示下,皮带拉力记得核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匹配上了没,你这个惯量单位是kg*m^2,我看过的手册一般提供的是kg*cm^2。
还有你拉300kg的东西,没有 ...

这个倒是没有,感谢提供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匹配上了没,你这个惯量单位是kg*m^2,我看过的手册一般提供的是kg*cm^2。
还有你拉300kg的东西,没有 ...

没错减速要折算。我之前也不知道减速要折算。

网友C:
别忘了减速比,扣掉减速比的平方再去和电机惯量比:在20以内,惯量越大,负载越大,响应越慢,控制越难,精度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忘了减速比,扣掉减速比的平方再去和电机惯量比:在20以内,惯量越大,负载越大,响应越慢,控制越难,精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