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用插件搭建的铝型材架子,怎么一个个的出工程图呢

楼主(2024-08-12):
就像这种的,都是一体的,我该怎么出工程图呢?这是能是个总装图了,单个的图怎么出呢?
有的上面我要攻牙打孔来着,搞个表格感觉又不太表示的清楚。

网友A:
直接整体扔给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整体扔给供应商

但我这边听说是自己买回来自己搭建,老板和我说要我出每个型材的工程图

网友(点评):
画模型的时候就考虑出图方便,如果单个出图,就单个的画。否则更浪费时间。如果整体出图 怎么画都无所谓。

网友(点评):
之前就是因为是直接发的整体图,现在又说不可以了

网友:
给型材按打孔位置编号,然后单出每一种的型材图,我是这么想的哈

楼主:
请问怎么做呢

网友:
关于多实体出图,你可以搜索一下,非常容易。

网友:
点击模型视图选择这个型材框架文件,点下一步的箭头,再点击选择实体,会自动跳到到三维界面上,然后选择你要出图的那一根,点击确定,就可以在工程图纸上放置视图了

网友:
出个总图,加上明细表,表里写清楚规格长度,不就行了?为啥还要一个个出呢

网友B:
以前做过类似的架子。直接不给成品图。把需要多长的型材列成表格,让铝型材供应商直接提供对应长度的型材。斜切一般是45°,有需要斜切直接表明斜切(和供应商确认好斜切后的尺寸,就是从哪个边切),需要打孔或者攻丝的型材就单独出一个图纸,标出孔位置就可以。最终就是一个EXCEL表格和一些需要特殊加工的图纸,很方便。反正都是买回来自己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过类似的架子。直接不给成品图。把需要多长的型材列成表格,让铝型材供应商直接提供对应长度的型材。 ...

补充一下,连接件数量也要写清楚。比如角铝,T型螺栓螺母之类的连接件

网友:
后续还有这种架子的话,可以用怡合达的型材插件,名字叫“怡合达DIY铝型材选型系统”,免费安装使用,可以画型材,门板,封板之类的,很方便,都是单体的,整体出图还是单个出图都可以

网友:
我们如果是自已搭就出表,注明规格尺寸,打孔要求。
如果外发,就出总图。

网友C:
可以直接出整体图带 CUT LIST 就可以了啊 Screenshot 2024-08-13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出整体图带 CUT LIST 就可以了啊

总长有点魔性

网友:
我的方式是转换多实体为装配体,然后手动装配角码,再统计下角码的数量(螺栓按照角码数量2倍即可)

网友:
我们这边都是之间整个出图,再搞几个剖面

网友:
三维标尺寸 然后他们按尺寸切割拼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