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桥焊接

楼主(2024-08-12):
各位老师好!!!!我司汽车后桥轴头焊接用的是100%二氧化碳作为保护气,其他后桥上的零件用的是80%氩气+20%二氧化碳作为保护气,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这明显就是2种不同的焊接工艺了吧,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熔化极活性气体保护焊(MAG)
两者比较
二保焊一般手工焊为主,飞溅比较大,C02气保焊在焊接时,敷化金属量大、生产效率高,所以目前是黑色金属材料最重要焊接方法之一,MAG焊主要用于碳钢、合金钢和不锈钢等黑色金属的焊接,尤其在不锈钢的焊接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友A:
不知道题主关于焊接的了解程度,简单回答下:

1. 所述两种焊接都是 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2. 主要区别就是保护气是惰性的还是活性的

3. 如果简单理解呢,活性气体保护焊的可焊材料厚度明显要高出惰性气体保护焊

4. 对于选择何种焊接,除了材料厚度(或者说需要结合的厚度),主要是看企业的能力:即人员能力,设备能力,焊接作业实施的环境条件。总体来说就是焊接的单位成本,单位时间内的焊材消耗率,单位时间的电能消耗,单位时间的气体消耗等

如果要具体分析焊接,最好是从WPS(焊接作业指导书,或者说焊接工艺指导书、焊接工艺规格书)入手。

网友:
纯二氧化碳,熔深好,成型快。
加氩气,焊接出来美观一些

网友(2024-09-15):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题主关于焊接的了解程度,简单回答下:

1. 所述两种焊接都是 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这也没说出来啥时候只选二氧化碳,啥时候选氩气啊

网友:
熔深更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