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出现不一致怎么回事?

楼主(2024-08-12):
SW装配体,问题如图1、图2二种出现不一致怎么回事?

网友:
1、不导入上一级装配体中,保持为子装配状态。
2、如果确实需要导入到上一级中,删除子装配体中所有的配合,包括内部配合,子装配与总装配(上一级)的配合。删除配合并不会导致零部件移位。导入后再根据情况,重新添加需要的配合。

网友:
这种情况常见,有时候今天打开正常,可能明天打开又不正常了。先检查一下子装配体是不是完全约束,在上一级装配中约束是否冲突。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但我那种一般是在子装配体有草图阵列这种特征,然后到总装配体就会乱,所以后面除非最高级的装配体,别的我都不敢做这种交叉参照的约束了

网友:
装配树上全是报警,必出错。每次打开都有可能不一致。一定要修正所有的报警。

网友:
可能是使装配体为柔性打开了,关闭就行

网友:
上级装配体中,应该是有至少二个及二个以上相同的子装配体。必需把要装的那个相同的所有子装配体全部删除,重新再装才行。

网友(点评):
真的是,我把另一个删除后再导入就没事了,看来大佬就是大佬哈

网友(点评):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这软件就这逼样,学起来确实简单,但是高级功能和逻辑关系就是垃圾。
建议全部删除,重新装配。

网友:
他装配体配合有错误,每次打开程序重新计算位置发现冲突,只能给你报错了。每次打开也是有可能位置不同的,因为他算到哪一步发现冲突就停下不继续计算了。

网友:
删了原来的装配关系,自己在重新装一次就好了。

网友:
首先,子装配体中的零件,相对装配体要进行完全定义。例如第一个零件进行原点重合等。
你那飘黄的一大堆,它不飞才怪。~ 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零件相对装配体要固定,请仔细理解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