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子卸货

楼主(2024-08-13):
1、我们产品比较贵重,在厂房里通过AGV将产品送到箱子里面进行机械固定,箱子侧面开操作窗口。
2、现在是产品需要运输到别的厂房,不太想把AGV也带到别的厂房,请教大家有好的卸货方式吗?不太想用叉车。
3、之前想过产品承载架侧面装轮子,但是又有高度差,不知道咋搞出来,也想过用缓降,想问下有更好的方式吗?

网友A:
装个电机,让设备自己开出来,这样成本贵了  设备又可以卖贵点

网友B:
航天?微电子?贵重的话,直接还放箱子里,然后箱子放车上运过去不行么  箱子放大的AGV车转运过去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天?微电子?贵重的话,直接还放箱子里,然后箱子放车上运过去不行么  箱子放大的AGV车转运过去也行

很远的,需要用货车运过去,箱子用起重机吊下来,产品怎么在箱子里固定运输,和运输后怎么方便卸下来没想好。

楼主:
不行啊,箱子与地面存在高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电机,让设备自己开出来,这样成本贵了  设备又可以卖贵点

请教下,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C:
你图片不是有斜坡进出的吗?怎么还有这么多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图片不是有斜坡进出的吗?怎么还有这么多想法?

那个只是个参考图啊,实际箱子有轮子在厂房转运到指定位置,斜坡高度差不低的,至少0.5m,产品重了这样出来速度不可控,看出箱有没有优化的形式保证产品安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用现在的AG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用现在的AGV

嗯,看运输,充电,控制方便不

网友:
多贵重?有飞机贵重?
打木箱,四面设置发泡棉。。然后上面设置吊挂点。
拆开木箱,上面起重,再从木箱上移动下来。
啥?没有吊挂起重点?那是设计没考虑到。必须设置吊挂点。。坦克车军舰都是有吊挂点的。

网友E:
一团雾水,指的是从侧面出来?还是后面出来?

网友:
必须要行走,这样,做个四轮手推吊车吧

网友F:
别的方案都不怎么理想 ,要么吊装出去你这么精密搞出来弄坏了也不好,感觉还是按你自己的方向做轮子出来 ,这里我觉得做一套固定高度轮子,再加一套机械升降的轮子 ,下来的时候直接轮子下降到地面 ,再出来一大半后再下降整个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团雾水,指的是从侧面出来?还是后面出来?

同一头雾水。

都没说什么尺寸,多少t?

网友G:
你的产品是怎么放到AGV小车上去的呢?难道是在AGV小车平台上一步一步组装起来的?至于你说的箱子底部和地面有高度差,找个有台阶的地面,保证高地面和箱子底面平齐就行了,不一定得做斜坡。如果没有台阶面,那就造一个台阶面呗,反正你说产品贵重,不至于出不起这点基建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的方案都不怎么理想 ,要么吊装出去你这么精密搞出来弄坏了也不好,感觉还是按你自己的方向做轮子出来 , ...

你好,有现成的案例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产品是怎么放到AGV小车上去的呢?难道是在AGV小车平台上一步一步组装起来的?至于你说的箱子底部和地面 ...

既然产品贵重,直接随车发一台agv;卸货后,agv再发回工厂,那都不是事。

还可以多收一笔钱,多美。

网友(点评):
重复造轮子,躺着收钱,完美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有现成的案例图片吗?

没有呢,这东西非标设计,根据你的实际工况来的,你提供的参数太少了如果有相关设备重量外形才能确定用那种 方案。这边看你倾向什么方向,你百度搜索带升降的轮子看图片看有没有启发吧 。机械驱动的方式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呢,这东西非标设计,根据你的实际工况来的,你提供的参数太少了如果有相关设备重量外形才能确定用那 ...

嗯,好的,因为我看到你说的需要两套轮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的,因为我看到你说的需要两套轮子。

两套轮子感觉符合你得工况,一套就像你图片得固定轮子,另外一套可以用飞机上降落得那种摆下得轮子 ,这样你去哪里都可以但是高低要看你得实际工况 只是想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别的方案都不怎么理想 ,要么吊装出去你这么精密搞出来弄坏了也不好,感觉还是按你自己的方向做轮子出来 , ...

6个轮子就OK了;

4个可升降,例如剪叉;

2个不用升降,固定高度。

网友(点评):
是的是的 还是做非标的厉害 俺不是非标设计的 ,不过都是大同小异,理论回归实际还需设计看实际情况来

网友(点评):
没具体参数,重量,都是瞎扯。可以参考急救车的带轮担架。

网友:
@魍者归来 大佬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6个轮子就OK了;

4个可升降,例如剪叉;

大小,重量现在不确定,预计一千公斤内。箱子尺寸2.1*4.3*2.2m

网友(点评):
箱子这么长,才1t,就搞多个轮子,目测8轮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重量现在不确定,预计一千公斤内。箱子尺寸2.1*4.3*2.2m

那就等你确定了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