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T型丝杆是否自锁?和头数有关系吗

楼主(2024-08-13):
20的丝杆,导程8mm,2头的能自锁吗

网友:
看导程角要小于摩擦角。。。。。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网友:
锁不住
导程4单 头可以锁,

网友:
跟头数没有关系 要看导程角

网友:
摩擦系数多少

网友:
判断是否自锁,主要看 当量摩擦角是否大于螺旋升角

当量摩擦角: atan(螺杆螺母摩擦系数/cos(螺纹牙形角/2)
螺旋升角: atan((头数*节距)/(pi*螺纹中径))

导程8,头数2,那么节距就是4

选定螺杆螺母摩擦系数0.1

则:
当量摩擦角=5.91 > 螺旋升角=4.05

是可以自锁的。

上述说明仅供参考,具体请按设计手册和实际选材计算复核。

网友(点评):
谢谢坛友指出错误: 计算螺旋升角(即导程角)时,未乘头数。 乘以头数后,螺旋升角(即导程角)=8.05 > 当量摩擦角, 结论是不自锁。

网友:
|Lean_2017.feng发表于 08-13 11:59判断是否自锁,主要看 当量摩擦角是否大于螺旋升角

当量摩擦角: atan(螺杆螺母摩擦系数/cos(螺纹牙形角/2)

螺旋升角: atan((头数*节距)/(pi*螺纹中径))

导程8,头数2,那么节距就是4

选定螺杆螺母摩擦系数0.1

则:

当量摩擦角=5.91 > 螺旋升角=4.05

是可以自锁的。

上述说明仅供参考,具体请按设计手册和实际选材计算复核。

螺纹升角7.26,当量摩擦角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