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平面度的问题

楼主(2024-08-13):
6061材质的铝板。
用覆膜板做,切完 平面度很差。
用型材做厚度公差又满足不了。
站内大哥有什么江苏太仓这边做铝材的工厂推荐吗?

网友:
贴膜板的话,厚度加厚点,50丝的平面度是可以保得住的,实际上只要板子切之前是平的,切后有点变形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可以矫直的

网友:
你要定去应力铝板,6061T6,哪平面度很高,

网友(点评):
平面度0.1,确实好。就是要贵个50%了

网友:
12厚的贴膜板平面度50丝,那么大嘛?

网友(点评):
切之前平面度很好,切条就拧巴了

网友:
我用的差不多大的,一般不超过10丝,很平的

网友(点评):
有材料的规格名称吗?我参考下

网友(点评):
看错了,你的是长条的,我的是大方板,切的时候小心点就是。就是6061双面贴膜板。

网友:
好像有专用的超平板吧  听别人说过加工过,好像是日本的,加工都是粘的 不能用夹具

网友(点评):
1系比较粘刀,6系应该好一点

网友:
长宽比8,窄长铝条变形是加工工艺问题。做工装或者胶粘,不要夹持固定。

网友A:
上平面磨床,两面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平面磨床,两面磨一下

铝板上磨床?

网友(点评):
铝板厚度一般是怎么精修的?铣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铝板上磨床?

这很稀奇吗?四周铁块一挡,直接两面随便一磨,就你这平面度与粗糙度随便搞!苏州那边很多磨床加工的,都磨过铝板。磨铝板与磨陶瓷一样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很稀奇吗?四周铁块一挡,直接两面随便一磨,就你这平面度与粗糙度随便搞!苏州那边很多磨床加工的,都 ...

有机会发个帖子唄,

我的印象中铝粘性太大,

网友:
能上磨床的不光是铝材。铜,橡胶,陶瓷,石墨…都可以,抖音上搜 杭州平野数控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