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轴之间的公差配合

楼主(2024-08-13):
有轴套的 时候如何处理孔轴之间的公差

网友:
我一般用间隙,因为是轴向定位

网友:
根据用途定

网友:
根据使用要求,选择配合

网友:
0间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网友:
看要干啥用啊,哪能都一样

网友:
我这边做东西全是H7/g6的公差。加上键也没啥问题,装配也不难。实在不行再加个顶丝。过渡和过盈没用过,不太清楚。有懂的大侠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