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螺纹的验收问题

楼主(2024-08-13):
单位有一款产品 用到M32*1.5的螺纹副 内7H或者6H 外6g的配合 目前有一个问题 螺母由我们提供(加工后用螺纹规通止规检测合格)
两家加工厂加工的外螺纹也分别用通止规检测了 但其中一家加工的螺纹实际装配不能完全拧入

查看相关资料
螺纹通止规检测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无法全面评估螺纹的几何形状误差、中径配合间隙等关键参数,也无法测量螺纹的真实尺寸。
此外,螺纹通止规方法还存在精度不足、效率低下且受磨损影响大等问题。
请问大家遇到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是要适当放大公差吗,请赐教

网友A:
感觉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和厂家沟通,双方都用你们的螺母作为检验工具,然后在螺母做上特殊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和厂家沟通,双方都用你们的螺母作为检验工具,然后在螺母做上特殊标记

目前也是准备这么办的

网友:
螺纹配合主要看中径大小,用螺纹千分尺直接测量两家的外螺纹中径,外螺纹的进/中/出都测一下,对比看差多少。外螺纹中径可以按照6g的中值靠下5丝做

网友:
1、通止规不同生产商的也会有区别,而且通止规生产厂家相对规模都较小,质量差别更大,最好是统一
2、通止规的磨损很大

网友B:
数量少螺母寄给供应商配合做,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量少螺母寄给供应商配合做,这样是否可行

我们的内螺纹件也不少 大概半年加工一个批次的 现在准备加工完一批留几个 专门用来给加工厂和验收~

网友:
有精度还是配着加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