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加工的零部件,大家如何做的表面处理

楼主(2024-08-13):
45号钢加工的零部件,大家如何做的表面处理,不处理会生锈的吧?
最好能传几张图,看看什么样的,新手咩见过

网友:
电镀呗

网友(点评):
电镀对表面有啥要求?划痕必须磨掉吗?还是电镀厂会抛一道?

网友:
镀白锌,发黑

网友A:
想不生锈最好的工艺是镀金,可以镀1MM厚的金,这样可以保证100000年不生锈,又高级,现在能用上的镀铬,镀镍,发黑,发兰,因为工艺问题,环保限制,比如镀铬,说是硬铬,实际上只镀0.004-0.01厚,百分百生锈,发黑,不管是化学发黑,还是烧黑,都 生锈,

网友:
发黑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春哥说的是,确实不管什么处理方法,只是短时间不会生锈,时间长了还是会锈,

具体原因还是镀层不够厚,

这里说的是大板这样的,

对于偶尔摩擦运动的,就不要考虑45号钢了,

网友:
我是做QPQ。十多年前的没什么锈迹(前提是正规供应商做的)

网友(点评):
土豪啊 福州找不到做QPQ处理的厂家

网友(点评):
qpq挺好的防锈耐磨尺寸增加小。但是长薄的零件会变形要注意点

网友B:
镀镍,镀铬,或者发黑处理。但是镀铬处理的话有可能还是会生锈,最好还是发黑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镍,镀铬,或者发黑处理。但是镀铬处理的话有可能还是会生锈,最好还是发黑处理

发黑一样锈,还得打防锈油

网友:
最常见的不就是镀铬吗

网友:
根据使用要求镀铬或发黑

网友:
要除油除锈,清洗等。因为镀层不厚,若是有表面要好看最好表面要打磨一下。

网友(点评):
不准确点说有点类似”误差复映“

网友:
镀铬或者发黑

楼主:
这种表面处理一般什么价位?对价格完全不晓得

楼主:
镀铬是不是类似于门把手的那种?用手扣掉皮吧?

网友:
冷喷碳化钨吧,硬度杠杠的

楼主:
之前问过一个用角钢做支架表面处理的,支架做好了,喷了一层漆,现在有问题了,支架上的面板打了几个孔需要穿螺栓固定几个零件,可是紧的时候漆面都掉了,看了下厂房其他设备,这种架子的最好的处理应该是喷塑,拧螺丝不会掉漆。那电镀的呢,是什么样的,有了解的吗?

网友:
表面发黑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镍,镀铬,或者发黑处理。但是镀铬处理的话有可能还是会生锈,最好还是发黑处理

看工件是做什么用的,什么工况,再确定是否需要防锈,如何防锈

网友:
度不锈钢

网友(2024-11-26):
一般发黑处理

网友:
我们公司做输送线的,一般是轴镀锌,链轮发黑

网友C:
这个也很难受  有些人说镀镍,镀铬比镀锌效果好  我们公司卖出去的设备 一年不到 镀铬镀镍的就有锈出来 但是他们工厂走线线槽 就是镀锌板的 一点没锈。其实触碰对防锈影响挺大的  最好戴手套装配

网友:
镀镍 或者发黑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很难受  有些人说镀镍,镀铬比镀锌效果好  我们公司卖出去的设备 一年不到 镀铬镀镍的就有锈出来 但 ...

还得考虑电化学反应,想做到完全不锈不太可能

网友:
根据使用环境和成本不同,采用不同的表面处理方式,

网友:
发黑便宜,镀锌镍合金耐腐蚀更性价比

网友D:
镀铬大约是发黑的六七倍价格,如果是大板,重实心板,一个零件差价大几千。
发黑便宜的1块/kg,贵的2块
镀铬,6元/kg

网友:
镀铬,镀硬铬或者镀镍,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镀铬大约是发黑的六七倍价格,如果是大板,重实心板,一个零件差价大几千。
发黑便宜的1块/kg,贵的2块
...

行家哈

网友:
电泳黑,质量不错,比发黑贵;

网友:
首先看您做什么用途。
1、室外的话,热镀锌
2、室内的也分好多种情况,固定不动电镀,设备上45号钢调质发黑。

网友:
正常发黑,摩擦工况我镀镍或cr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生锈最好的工艺是镀金,可以镀1MM厚的金,这样可以保证100000年不生锈,又高级,现在能用上的镀铬,镀 ...

我觉得刷油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