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US440c的热处理工艺

楼主(2024-08-13):
之前没接触过热处理,想请教论坛的前辈们几个问题。客户首要的要求是去除内部应力,其次是想尽量提高硬度。我想问一下1.SUS440c的一般热处理工艺是哪些?越详细越好
2.客户零件的形位公差要求很高,机加工工艺是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精磨)。热处理工艺应该放在哪一步?
感谢解答!!

网友:
一般的热处理是在粗加工后,精加工和磨加工前

网友:
没有零件的截面尺寸和要求的性能,不好谈热处理。通行的热处理包括固溶,淬火,退火,回火,低温处理。

网友:
先把要求提出来再谈热处理

网友A:
sus440c 通常做热处理规范:1)退火,800~900℃缓冷;2)淬火,1000~1050℃油冷;3)回火,200~300℃空冷。
一般先退火,再加工,淬火等工艺应在加工后,必要时淬火后还可磨加工

网友B:
加工之前退火降低硬度便于加工。半精加工后淬火增加硬度然后回火去除应力,热处理之后再精加工或者磨。或者公差要求低就精加工后热处理。淬火回火多少度,怎么冷却就不知道了。找资料后去试制工艺。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完成之后的把过程和结果跟我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之前退火降低硬度便于加工。半精加工后淬火增加硬度然后回火去除应力,热处理之后再精加工或者磨。或者 ...

1.目前定的工艺是退火-淬火-低温回火,硬度58-60HRC。参考的资料:
退火: 可以在约800-900℃的温度下进行热处理,然后在炉中缓慢冷却至室温。该工艺可消除内应力并提高可加工性。
淬火: 退火(如果进行)后,将钢加热至奥氏体化温度,通常在 1010-1065℃℃之间,然后在合适的介质(即油或水中)中快速冷却,从而导致马氏体转变,
回火: 将淬火钢回火至较低温度,通常在 150-200°之间,以消除内应力,从而提高韧性和延展性。回火包括重新加热钢并根据所需的机械性能将其在该温度下保持特定时间。

2.工序安排:粗加工-热处理-半精加工-精加工
顺便再说一下零件是轴类零件,长度90*直径25mm,主要是平面度公差高(0.003)

网友(点评):
淬火后,硬度那么高,还能再做精加工吗?一般淬火后只能做些类似研磨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s440c 通常做热处理规范:1)退火,800~900℃缓冷;2)淬火,1000~1050℃油冷;3)回火,200~300℃空冷。
一 ...

和我们定的热处理工艺基本一致,

网友:
肯定粗车后面啊

网友(2025-08-26):
网上有个视频号做的高精度大号零件,可以看看。
四次去应力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