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螺钉规格标准

楼主(2024-08-14):
最近收到一个样机,取下上面固定的螺钉(内六角沉头螺钉),量了下是M3,长度4.8mm左右(应该是M3×5的),见下面实物图片
但是我查了下标准,
国标GB∕T 70.3-2008 内六角沉头螺钉 ,里面M3最小的长度规格是M3×8(见附图1)
德标DIN7991-1986  内六角沉头螺钉 ,里面M3最小的长度规格也是M3×8(见附图2)
搜了下淘宝客服,问了他们生产M3×5的厂家都是按照德标DIN7991的标准做的M3×5。
我国标搜错了吗,不搞清楚真是头疼实物表面是镀锌的吧,能看出来是哪个等级吗,淘宝客服大多数说10.9级

实物图片1

实物图片1

实物图片2

实物图片2

GB/T 70.3

GB/T 70.3

DIN7991

DIN7991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标准里没有的长度。尤其是超长的螺丝。

网友:
定制的螺钉,10.9一般做发黑处理吧,镀锌应该在8.8以下

网友:
市面上很多螺丝都是非标的,直接买就行,别太纠结了。

网友:
做个测试不就知道哪个等级了

网友:
沉头和螺纹直径按DIN标做就行了

网友(点评):
是的 GB很容易尺寸不对

网友:
现行国标 GB-T 70.3-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