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螺旋输送问题,两个螺旋之间外径与中心距及螺旋相位角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4-08-14):
请教双螺旋输送问题,两个螺旋之间外径D与中心距a及螺旋相位角之间的关系.比如螺旋外径D,螺距t,那么两个螺旋的中心距和安装相位角怎么确定,我查了输送机械设计手册,都是单螺旋输送。谢谢帮忙

网友A:
看你双螺旋是两个传动机构还是一分二的传动机构,要是两个独立的拼到一起,两个螺旋间距10-20mm,可以互相反旋也可以一样;要是一分二的传动机构,两个螺旋互相反旋,插进去10-50mm,相角差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双螺旋是两个传动机构还是一分二的传动机构,要是两个独立的拼到一起,两个螺旋间距10-20mm,可以互相 ...

你好 ,谢谢回复,你说两个螺旋相距10-20毫米是指螺旋外径之间吗,也就是中心距=螺旋叶片外径+10-20毫米;而相互反转插入10毫米的意思是中心距=螺旋叶片外径-10毫米;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另外相角相差90度是无论同向还是反向都一样的吗

网友(2025-02-07):
解决了吗?有输送问题欢迎咨询我1305534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