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对平台平面度的影响

楼主(2024-08-14):
现在客户需求平面度要3丝以内。500*1000的尺寸。平台要加热到80度左右。在80度的情况下任需要保证平面度。不知这种工况是不是很难保证。如果想保证的话,有什么材料或者是方案么、请大侠们解惑。先谢过。

网友:
整体加热的话看刚性

网友(点评):
大力出奇迹,也是办法。

网友:
300厚的钢板,一点问题都没有。3mm的铁皮,不加热就变形了。

网友(点评):
空间和其他方面的限制,不好安排很厚的材料。

网友:
整体均匀加热,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点评):
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平台什么材质,什么加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台什么材质,什么加热方式?

客户提出是铝合计材质,我感觉有点悬不太好操作。加热的话准备用加热棒的加热方式。多预埋一些,防止受热不均匀。铝板固定后,受热膨胀,应该就变型了。固定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提出是铝合计材质,我感觉有点悬不太好操作。加热的话准备用加热棒的加热方式。多预埋一些,防止受热 ...

你板要厚,在铝板上挖孔,插入电热棒,应该是这个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提出是铝合计材质,我感觉有点悬不太好操作。加热的话准备用加热棒的加热方式。多预埋一些,防止受热 ...

铝导热快,因此就看你的加热棒布置是否均匀了,可以做个实验测试一下。
还好80°不算高。

网友(点评):
中位数是80,要设计余量在150度。

网友:
3丝,难搞

网友(点评):
是的,3丝。脑袋疼。

网友:
请教大佬@CDKEY*

网友:
用铸铁或者大理石材料,能保证吧!供参考。

网友(点评):
感谢。都有相应的膨胀系数,铝合金是最高。但铝合金导热快。暂时拿不定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