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轴平衡气缸和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24-08-14):
各位大佬:本人第一次设计大型桁架,Z轴的设计有点把握不住,目前Z轴的重量是1.5t,由于负载大就想着采用加个气缸来减轻电机和齿轮齿条的压力,目前犯了难,有两个问题:1.这个电机和气缸要怎么分配这个1.5t的负载比较合理比较安全?2.气缸气路要怎么设计才能更电机配合来预防断气断电防坠落的安全问题。兄弟们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1.5吨直接拉齿轮,设计不错,有创新

网友:
这个加气缸的方案是有这样的实际案例吗?第一次了解这种学习了。往下走的时候气缸往回出力,往上走气缸也往回来出力,放气断可以加气动锁这样弄行吗,我的想法电机弄得动就弄得动这个加气缸不如加气弹簧,什么都不用调整会不会更好。

网友B:
氮气平衡缸,机床上很常规的设计,平衡重量80%即可

网友C:
空载Z轴多重?
最大有效负载多少?
建议平衡气缸力的大小=空载+最大有效负载/2;
防坠的话,两个方面,一个是伺服电机增加抱闸,一个是气缸增加抱闸(通气抱闸打开,断气抱闸抱死)参考亚德客BSC系列气缸。

网友:
有没考虑配重?

楼主:
空间有限,目前想采用气缸来替代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氮气平衡缸,机床上很常规的设计,平衡重量80%即可

我看市面上的桁架Z轴都是采用气缸来做平衡,氮气平衡缸用于机床的多

网友(点评):
机床的要求肯定是高于桁架的,平衡自成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Z轴多重?
最大有效负载多少?
建议平衡气缸力的大小=空载+最大有效负载/2;

空载Z轴1.3T,工件重量0.2t如果是按照<<平衡气缸力的大小=空载+最大有效负载/2>>,这种情况气缸估计要去到180mm缸径以上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市面上的桁架Z轴都是采用气缸来做平衡,氮气平衡缸用于机床的多

搞个平衡缸算了,也不贵,这种情况要不要加制动器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氮气平衡缸,机床上很常规的设计,平衡重量80%即可

搞个平衡缸算了,也不贵,这种情况要不要加制动器刹车

网友(点评):
唉,价格又上去了

网友D:
防坠落问题需要考虑清楚,比如齿轮断齿造成的坠落怎么办?是不是可以考虑链轮链条结构或者卷筒钢丝绳结构?齿轮齿条结构用在竖直方向的例子我还真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坠落问题需要考虑清楚,比如齿轮断齿造成的坠落怎么办?是不是可以考虑链轮链条结构或者卷筒钢丝绳结构? ...

加制动器,没其他招了

网友E:
用气缸平衡应该可以,调压阀+溢流阀。
防坠的之前有个大神专门开个贴讨论,可以参考。
可以考虑线轨抱闸防坠,省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吨直接拉齿轮,设计不错,有创新

所以lz也在想办法分担载荷。

用齿轮也没问题的,选大模数,想办法自锁,防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5吨直接拉齿轮,设计不错,有创新

这个齿轮的厚度不得100毫米以上,还得考虑平衡缸失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齿轮的厚度不得100毫米以上,还得考虑平衡缸失效吧。

加制动器防坠落,这玩意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气缸平衡应该可以,调压阀+溢流阀。
防坠的之前有个大神专门开个贴讨论,可以参考。
可以考虑线轨抱闸 ...

加制动器防坠落,现在有个问题,制动器抱闸前我该怎么来检测Z轴已经坠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加制动器防坠落,现在有个问题,制动器抱闸前我该怎么来检测Z轴已经坠落了

不要闭门造车,先去看看别人如何防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气缸平衡应该可以,调压阀+溢流阀。
防坠的之前有个大神专门开个贴讨论,可以参考。
可以考虑线轨抱闸 ...

用氮气平衡缸来进行配重,防坠落靠电机抱闸和制动器,有没有推荐的加速度传感器来检测坠落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制动器防坠落,现在有个问题,制动器抱闸前我该怎么来检测Z轴已经坠落了

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H(2024-11-02):
引用 网友G:
不要闭门造车,先去看看别人如何防坠的

可以用单作用缸收缩,断气弹簧伸出顶杆,卡住齿条的方式来防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单作用缸收缩,断气弹簧伸出顶杆,卡住齿条的方式来防坠

最好多组合方式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