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自磨异响如何解决?

楼主(2024-08-14):
如图所示,类似三爪卡盘的卷曲机构。材料为POM,受驱动后零件做直线运动,12个零件组合后实现内腔的大小变化,使用时会反复运动。其两侧被零件限位(图中省去)。
现存在问题:手板打样回来,运动时摩擦异响,泡水1min取出后异响消失,一周后再次出现异响。怀疑是POM材料的原因。

诸位社友有什么建议吗?现在手板阶段有什么办法能减轻异响?有效期要超过半年,医疗器械无菌产品。
后续注塑的话有什么静音POM的牌号推荐吗?其他的材料如PA也行。感谢感谢。

网友:
PEEK这种材料的自润滑效果提好的,强度耐久应该也符合你的要求,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网友(点评):
PEEK太贵了。国外竞品光谱测出来也是POM,我想用更经济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POM硬度比较高,比较脆,不知道你说的声音具体是什么类型的,可以考虑使用聚四氟乙烯(我们也叫铁氟龙)还有PEEK都试试,这两种相对来说软一些,但是韧性好,铁氟龙还有一定的自润滑性,摩擦系数小一些。

网友(点评):
我对异响研究的不多,但确定是这些POM之间互磨的声音,像是两个很干涩的东西在一起磨,加水后确实异响消失了。PEEK太贵了。PTFE不太了解,我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点评):
不要所有的叶片都加水。加一部分,对比测试一下

网友(点评):
现在确定就是表面摩擦异响了,在找解决办法

网友B:
快门,虹膜机构?

网友(点评):
内径最小能到0么

网友(点评):
我的叶片运行轨迹为偏心圆的12个切线,所以做不到,最小就是偏心的直径。但如果不做偏心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
我们之前出现过机加的POM孔和SUS303的轴异响,刀纹影响的

你这个手板件估计也是类似原因
试试减小速度,让移动的慢一点

后续注塑,模具表面抛光,或者找模具厂要下他们现有的POM产品,相互摩擦试试

网友(点评):
POM和钢件摩擦系数小,POM自磨摩擦系数要大一点,更严苛。 现在POM虽然加工后抛光了,但还是不如注塑件。我试试注塑样品,谢谢

楼主:
POM和钢件摩擦系数小,POM自磨摩擦系数要大一点,更严苛。
现在POM虽然加工后抛光了,但还是不如注塑件。我试试注塑样品,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OM硬度比较高,比较脆,不知道你说的声音具体是什么类型的,可以考虑使用聚四氟乙烯(我们也叫铁氟龙)还 ...

我也赞成聚四氟。聚四氟本身不粘杂物。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点评):
你们的聚四氟乙烯就怎么加工的?机加工吗?可以注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快门,虹膜机构?

看这个图,是逆时针,每片叶子压着左侧叶片,被右侧叶片压着吗?

每个叶片是有变形呢,还是厚度上有避位?

网友(点评):
没有变形,垂直视角方向中部有一定的避空

网友D:
如果是浸水后,声音消失,说明水取到了润滑作用。可以用下POM+PTFE材料,就是在POM原料的基础上,添加了铁氟龙,具有更好的润滑性。

网友(点评):
是POM+铁氟龙的混料粒子吗?还是在表面做一层涂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浸水后,声音消失,说明水取到了润滑作用。可以用下POM+PTFE材料,就是在POM原料的基础上,添加了铁 ...

看上图,是否在开合的过程中每个叶片发生了弹性形变?

网友(点评):
空载的时候就有异响了,弹性变形量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赞成聚四氟。聚四氟本身不粘杂物。我也打算做一个。

主要是自润滑好,我有些没有太大压力的旋转垫片会选择用聚四氟乙烯,很顺畅

网友(点评):
是整个材料都是聚四氟乙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图,是逆时针,每片叶子压着左侧叶片,被右侧叶片压着吗?

每个叶片是有变形呢,还是厚度上 ...

又仔细看了一下,似乎没重叠,但有厚度变化,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

不过有一个问题,lz不需要最小内径=0?

网友C:
受驱动后零件做直线运动,12个零件组合后实现内腔的大小变化

这个不能说是直线运动吧

网友(点评):
是直线运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能说是直线运动吧

12个叶片的运动如何导向?

叶片上的那些沟槽,凸起,和叶片的运动无关,和负载有关?

还看到叶片有1,2,3的标记,3个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自润滑好,我有些没有太大压力的旋转垫片会选择用聚四氟乙烯,很顺畅

不知道具体尺寸,如果尺寸不大,可以选择整个材料都是聚四氟加工。

网友:
如果12个叶片都在一个平面,为什么没考虑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浸水后,声音消失,说明水取到了润滑作用。可以用下POM+PTFE材料,就是在POM原料的基础上,添加了铁 ...

混料粒子

网友:
类似三爪卡盘的卷曲机构

三爪卡盘怎样的卷曲机构?一般不是端面螺旋槽么

愿闻其详,谢谢

楼主(2025-03-03):
闭环。主要原因在于材料,对比手板加工和注塑加工(耐磨POM),手板有异响但注塑没有。注塑的材料做光谱确实是POM,但是否添加PTFE暂不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