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宏-零件数量自动写入自定义属性表

楼主(2024-08-14):
加工那边要求图纸上要有数量,我之前都是给图纸和清单的,图纸上不写数量,因为同一个零件我可能会用到不同的设备上,数量不一样,工程图忘记改的话就麻烦了。现在这边加工不习惯看清单。问了同事,之前确实出现过数量写错导致零件做多了和做少了的情况。
和加工简单交涉无果只得乖乖写数量。
我想要是能在装配体里自动把数量填到零件属性表里就好了,这样每次出图前在装配体里刷一下数量,工程图里的数量链接到零件属性就行。
网上一番搜索还真找到有人写了这个功能。
分享给大家

补充内容 (2024-9-7 15:24):
这个宏文件引用库是2024的,不是相同版本需要改下引用库。代码直接放14楼了,不会改的直接复制代码吧

网友A:
我都是建模时候,直接在属性表写需要多少

楼主:
Const PRP_NAME As String = "数量"
'双引号内是自定义属性的名称,你可以自己改成你想要的

Const MERGE_CONFIGURATIONS As Boolean = True
'True改为False的话,会把数量写到配置属性里而不是自定义属性

Const INCLUDE_BOM_EXCLUDED As Boolean = False
'如果你要把封套的零件也算进去,这里改为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建模时候,直接在属性表写需要多少

我做非标,设计完成之前不能确定零件数量

网友B:
一直都是用凯元,自带了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了解了一下 确实,我用插件比较少 学到了

网友C:
这个在工程图,装配体,零件哪个环境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工程图,装配体,零件哪个环境中使用

装配体中使用

网友C:
能详细说明怎么使用吗?我在装配体中使用这个宏以后,工程图中不会出现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说明怎么使用吗?我在装配体中使用这个宏以后,工程图中不会出现数量

你需要设置一下工程图的模板,让工程图里数量那一栏链接到零件体自定义属性里的数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需要设置一下工程图的模板,让工程图里数量那一栏链接到零件体自定义属性里的数量

也就是说零件模板中要自定义属性 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说明怎么使用吗?我在装配体中使用这个宏以后,工程图中不会出现数量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6657905732909661&wfr=spider&for=pc
按照这个方法设置,他链接的是仓库 你连接数量那一栏就行了
设置好之后,把工程图文件另存为工程图模板,删掉上面的视图,下次新建就会直接出现
以前出的工程图,用批量替换模板的工具,全部替换成新的工程图模板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零件模板中要自定义属性 数量

这个宏会在每个零件体里添加了自定义属性数量这一栏,并且把数量填好了
你只要工程图去连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配体中使用

还是不会用,加个微sycfj2

楼主:
Type BomPosition
    model As SldWorks.ModelDoc2
    Configuration As String
    Quantity As Double
End Type

Const PRP_NAME As String = "数量"
Const MERGE_CONFIGURATIONS As Boolean = True
Const INCLUDE_BOM_EXCLUDED As Boolean = False

Dim swApp As SldWorks.SldWorks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try_:
    On Error GoTo catch_
    Dim swAssy As SldWorks.AssemblyDoc
    Set swAssy = swApp.ActiveDoc
    If swAssy Is Nothing Then
        Err.Raise vbError, "", "Assembly is not opened"
    End If
    swAssy.ResolveAllLightWeightComponents True
    Dim swConf As SldWorks.Configuration
    Set swConf = swAssy.ConfigurationManager.ActiveConfiguration
    Dim bom() As BomPosition
    ComposeFlatBom swConf.GetRootComponent3(True), bom
    If (Not bom) <> -1 Then
        WriteBomQuantities bom
    End If
    GoTo finally_
catch_:
    MsgBox Err.Description, vbCritical, "Count Components"
finally_:
End Sub

Sub ComposeFlatBom(swParentComp As SldWorks.Component2, bom() As BomPosition)
    Dim vComps As Variant
    vComps = swParentComp.GetChildren
    If Not IsEmpty(vComps) Then
        Dim i As Integer
        For i = 0 To UBound(vComps)
            Dim swComp As SldWorks.Component2
            Set swComp = vComps(i)
            If swComp.GetSuppression() <> swComponentSuppressionState_e.swComponentSuppressed And (False = swComp.ExcludeFromBOM Or INCLUDE_BOM_EXCLUDED) Then
                Dim swRefModel As SldWorks.ModelDoc2
                Set swRefModel = swComp.GetModelDoc2()
                If swRefModel Is Nothing Then
                    Err.Raise vbError, "", swComp.GetPathName() & " model is not loaded"
                End If
                Dim swRefConf As SldWorks.Configuration
                Set swRefConf = swRefModel.GetConfigurationByName(swComp.ReferencedConfiguration)
                Dim bomChildType As Integer
                bomChildType = swRefConf.ChildComponentDisplayInBOM
                If bomChildType <> swChildComponentInBOMOption_e.swChildComponent_Promote Then
                    Dim bomPos As Integer
                    bomPos = FindBomPosition(bom, swComp)
                    If bomPos = -1 Then
                        If (Not bom) = -1 Then
                            ReDim bom(0)
                        Else
                            ReDim Preserve bom(UBound(bom) + 1)
                        End If
                        bomPos = UBound(bom)
                        Dim refConfName As String
                        If MERGE_CONFIGURATIONS Then
                            refConfName = ""
                        Else
                            refConfName = swComp.ReferencedConfiguration
                        End If
                        Set bom(bomPos).model = swRefModel
                        bom(bomPos).Configuration = refConfName
                        bom(bomPos).Quantity = GetQuantity(swComp)
                    Else
                        bom(bomPos).Quantity = bom(bomPos).Quantity + GetQuantity(swComp)
                    End If
                End If
                If bomChildType <> swChildComponentInBOMOption_e.swChildComponent_Hide Then
                    ComposeFlatBom swComp, bom
                End If
            End If
        Next
    End If
End Sub

Function FindBomPosition(bom() As BomPosition, comp As SldWorks.Component2) As Integer
    FindBomPosition = -1
    Dim i As Integer
    If (Not bom) <> -1 Then
        Dim refConfName As String
        If MERGE_CONFIGURATIONS Then
            refConfName = ""
        Else
            refConfName = comp.ReferencedConfiguration
        End If
        For i = 0 To UBound(bom)
            If LCase(bom(i).model.GetPathName()) = LCase(comp.GetPathName()) And LCase(bom(i).Configuration) = LCase(refConfName) Then
                FindBomPosition = i
                Exit Function
            End If
        Next
    End If
End Function

Function GetQuantity(comp As SldWorks.Component2) As Double
On Error GoTo err_
    Dim refModel As SldWorks.ModelDoc2
    Set refModel = comp.GetModelDoc2
    Dim qtyPrpName As String
    qtyPrpName = GetPropertyValue(refModel, comp.ReferencedConfiguration, "UNIT_OF_MEASURE")
    If qtyPrpName <> "" Then
        GetQuantity = CDbl(GetPropertyValue(refModel, comp.ReferencedConfiguration, qtyPrpName))
    Else
        GetQuantity = 1
    End If
    Exit Function
err_:
    Debug.Print "Failed to extract quantity of " & comp.Name2 & ": " & Err.Description
    GetQuantity = 1
End Function

Function GetPropertyValue(model As SldWorks.ModelDoc2, conf As String, prpName As String) As String
    Dim confSpecPrpMgr As SldWorks.CustomPropertyManager
    Dim genPrpMgr As SldWorks.CustomPropertyManager
    Set confSpecPrpMgr = model.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conf)
    Set genPrpMgr = model.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
    Dim prpResVal As String
    confSpecPrpMgr.Get3 prpName, False, "", prpResVal
    If prpResVal = "" Then
        genPrpMgr.Get3 prpName, False, "", prpResVal
    End If
    GetPropertyValue = prpResVal
End Function

Sub WriteBomQuantities(bom() As BomPosition)
    Dim i As Integer
    If (Not bom) <> -1 Then
        For i = 0 To UBound(bom)
            Dim refConfName As String
            Dim swRefModel As SldWorks.ModelDoc2
            Set swRefModel = bom(i).model
            If MERGE_CONFIGURATIONS Then
                refConfName = ""
            Else
                refConfName = bom(i).Configuration
                If swRefModel.GetBendState() <> swSMBendState_e.swSMBendStateNone Then
                    Dim swConf As SldWorks.Configuration
                    Set swConf = swRefModel.GetConfigurationByName(refConfName)
                    Dim vChildConfs As Variant
                    vChildConfs = swConf.GetChildren()
                    If Not IsEmpty(vChildConfs) Then
                        Dim j As Integer
                        For j = 0 To UBound(vChildConfs)
                            Dim swChildConf As SldWorks.Configuration
                            Set swChildConf = vChildConfs(j)
                            If swChildConf.Type = swConfigurationType_e.swConfiguration_SheetMetal Then
                                SetQuantity swRefModel, swChildConf.Name, bom(i).Quantity
                            End If
                        Next
                    End If
                End If
            End If
            SetQuantity swRefModel, refConfName, bom(i).Quantity
        Next
    End If
End Sub

Sub SetQuantity(model As SldWorks.ModelDoc2, confName As String, qty As Double)
    Dim swCustPrpsMgr As SldWorks.CustomPropertyManager
    Set swCustPrpsMgr = model.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confName)
    swCustPrpsMgr.Add3 PRP_NAME, swCustomInfoType_e.swCustomInfoText, qty, swCustomPropertyAddOption_e.swCustomPropertyReplaceValue
    swCustPrpsMgr.Set2 PRP_NAME, qty
End Sub

网友(2024-09-14):
感谢楼主的分享 找了好久了

网友:
楼主,能求个宏吗?不会搞

网友(2024-11-21):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是用凯元,自带了这个功能

在开元没有看到这个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零件模板中要自定义属性 数量

刷个威望下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宏会在每个零件体里添加了自定义属性数量这一栏,并且把数量填好了
你只要工程图去连接就行了

刷个威望下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工程图,装配体,零件哪个环境中使用

装配体环境中使用

网友D:
我用手机助手写了一个宏程序,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语法错误,楼主可以帮忙看看吗
以下是一个用于SolidWorks(SW)的向装配体里面写入零件总数量的宏的示例。此宏使用VBA(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编写,可以在SolidWorks的宏环境中运行。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 N1 A k
1. 打开SolidWorks并启用宏环境4:
确保你的SolidWorks已经安装了VBA宏支持。
打开SolidWorks,并启用宏录制和运行功能(通常在“工具”或“选项”菜单中可以找到)。
2. 编写宏代码:

Dim swApp As SldWorks.SldWorks
Dim swAssy As SldWorks.AssemblyDoc
Dim swComp As SldWorks.Component2
Dim vComps As Variant
Dim i As Long, totalQty As Long
Dim customPropMgr As SldWorks.CustomPropertyManager
Dim customPropName As String
 B% ~& N
' 初始化SolidWorks应用程序对象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 获取当前活动的装配体文档
  Set swAssy = swApp.ActiveDoc# ?% u6 { ?8 k9 V% _
' 检查是否为装配体文档
If swAssy Is Nothing Or swAssy.GetType <> swDocASSEMBLY Then
MsgBox "请打开一个装配体文档。", vbExclamation

End If
 Z7 X. v. x
' 初始化零件总数量
totalQty = 0

' 自定义属性名称,用于存储零件总数量
customPropName = "TotalQty"

' 遍历装配体中的所有组件
With swAssy.ConfigurationManager.ActiveConfiguration.GetRootComponent3(True)
Set vComps = .GetChildren
If Not IsEmpty(vComps) Then( k I
For i = 0 To UBound(vComps)
Set swComp = vComps(i)
( h! ^/ Z# f E Q
' 检查组件是否被抑制,如果没有被抑制,则计入总数
  swComp.GetSuppression() = swComponentSuppression_e.swComponentNotSuppressed Then
 l$ N) j7 P ' 如果组件是零件,则数量加1
If swComp.GetType = swDocPART Then
  totalQty = totalQty + 1
ElseIf swComp.GetType = swDocASSEMBLY Then
' 如果组件是子装配体,则递归计算子装配体中的零件数量
' 这里为了简化示例,不递归计算子装配体中的零件数量
' 你可以根据需要添加递归函数来处理子装配体
End If
 End If
 Next i
End If
End
With
' 创建或更新自定义属性以存储零件总数量
Set customPropMgr = swAssy.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
customPropMgr.Add2 customPropName, "系统", CStr(totalQty), swCustomPropertyInfo_e.swCustomPropText
' 注意:如果属性已存在,Add2 方法会更新其值,而不是创建新属性。
' 如果你想要确保属性总是被更新(即使值没有变化),可以使用Set2方法代替Add2。

' 清理对象
Set swComp = Nothing
Set swAssy = Nothing+ k3 b m
Set swApp = Nothing

, I9 ]4 T Y1 w/ h: h c' 提示用户操作完成
MsgBox "零件总数量已写入到自定义属性 """ & customPropName & """ 中,总数为:" & totalQty, vbInformation

3. 运行宏4:
在SolidWorks中,打开一个装配体文档。
通过宏管理器(通常在“工具”菜单下)找到并运行你编写的宏。
4. 验证结果:
3  运行宏后,你应该会在装配体的自定义属性中找到一个名为“TotalQty”的属性,其值应该等于装配体中零件的总数量。
$ b6 H5 a z1 Q; a; s**注意事项 **:
此宏仅计算装配体中的顶层零件数量,不包括子装配体中的零件数量。如果你需要计算包括子装配体在内的所有零件数量,你需要添加递归函数来处理子装配体。0 s z
在运行宏之前,请确保你的SolidWorks文档没有未保存的更改,以防宏运行过程中发生意外导致数据丢失。
宏代码中的错误处理部分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进行扩展和完善,以提高宏的健壮性和可靠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手机助手写了一个宏程序,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语法错误,楼主可以帮忙看看吗
以下是一个用于SolidWor ...

不是哥们,你这个怎么连main函数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哥们,你这个怎么连main函数都没有

我不懂这些,那个程序是用AI助手写的,看来AI还是不行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D:
十分感谢楼主,可以用了,我的SW版本是2020,把库改成2020就可以用了,十分感谢

怎么改

网友:
试下看看有用没

网友:
挺好用的,多谢分享

网友E:
零件图中写数量的是会让人笑话的,个人是非常鄙视这种不专业的行为

网友F(2025-04-09):
整个装配体的零件数量自动统计吗?

网友:
刷个威望下附件8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装配体的零件数量自动统计吗?

是的

网友(2025-05-19):
引用 网友E:
零件图中写数量的是会让人笑话的,个人是非常鄙视这种不专业的行为

啊,竟然是不专业,只看BOM表吗

网友(点评):
没错,纯属野鸡操作,就跟现在许多小作坊工程图上一大堆封闭和重复尺寸链一样,让人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