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分析下受力

楼主(2024-08-14):
阀门的模型,按下图,整体压力105MPa,两个密封圈之间没压力,此时两个阀座的受力分析?

网友:
超高压阀门啊,,,,,

网友:
学过理论力学没,内力不改变物体运动状态。

楼主:
图片没加上

楼主:
添加图片

网友A:
平板闸阀啊,怎么可能承受那么高压力,是不是单位是kg/cm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闸阀啊,怎么可能承受那么高压力,是不是单位是kg/cm2。

不管压力多大,主要是受力分析

网友B:
梯度插入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梯度插入法计算

如何分析,求教大神指导

网友(点评):
小学数学中的等比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