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有公差尺寸外径和螺纹都需要喷特氟龙,怎样可以保证?要求是喷涂后的尺寸。

楼主(2024-08-14):
如图,有公差尺寸和螺纹都需要喷特氟龙,怎样可以保证?

网友:
喷涂的厚度要严格控制才行

网友A:
遇事不决先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事不决先打样

打过了,超差了,所以过来问问各位大佬。

网友:
是不是机加按图公差做了然后拿去喷的

网友B:
喷完以后再机加工,使用丝锥和板牙从新加工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完以后再机加工,使用丝锥和板牙从新加工螺纹

外圆喷完特氟龙还可以加工?

网友:
镀前尺寸和镀后尺寸,这个图纸应该是镀后尺寸,镀前尺寸应该再小,减掉你镀层的厚度。

网友C:
现确认镀层厚度的公差可以控制到多少,然后再算镀前尺寸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M8螺纹6g公差挺大了,主要是镀层后外圆公差能不能达到

网友(点评):
“先确认”,打错字,抱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过了,超差了,所以过来问问各位大佬。

超了a你车的时候就多车a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确认镀层厚度的公差可以控制到多少,然后再算镀前尺寸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M8螺纹6g公差挺大了,主要是镀 ...

只有一个订单,特氟龙是手工喷涂的,厚度不太好控制,喷出来厚度不均匀。只能控制在10-30um吧

网友(点评):
镀层厚度的偏差已经超过公差,要么你想办法喷涂后加工,要么想办法控制喷涂厚度。手工喷涂,可不可以把喷枪固定,再做个简单的回转夹具,把产品放上面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了a你车的时候就多车a呀

特氟龙车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氟龙车不动

打样是让你了解涂层厚度的,现在知道厚度了,喷涂前车螺杆的时候车多少就知道了,不均匀那可以想办法磨了

网友:
研发不一定是创新,而是不断的试错

网友:
首先确认下,镀层的厚度可不可控在什么范围,然后计算出机加尺寸,进行打样调整,说白了就是加严个工序的要求。如果发现不可控,要么换人要么接受废品率高。

网友(点评):
正解,总要有一些变量可控才能确定最后的结果。要么失控要么随它去

楼主:
@伊万春,伊总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D:
手工喷,拿个普通螺栓先试试,喷的时候距离工件远点,这样喷的薄点,厚度不够再来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喷,拿个普通螺栓先试试,喷的时候距离工件远点,这样喷的薄点,厚度不够再来一层。

好的,谢谢

网友:
应该预先留出表处加工余量吧,图纸上可以再缩小点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