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渗透净水器高压泵前面的压力控制器有什么用?

楼主(2024-08-14):
反渗透净水器高压泵前面的压力控制器有什么用?

网友A:
确实要加一个压力,

要不然反渗透膜阻力太大,出水量确实小

我自己组装的,现在沦为刷牙专用水,洗脸都不用,水量太小了

网友:
我猜是检测泵前那一级过滤的,如果泵前压力过小启动冲洗功能

网友:
主要功能就是保护高压泵,防止被干烧空转。比如原水停水了、比如前一级过滤堵塞了

网友(点评):
对的,是压力开关,水压低的时候停泵。

网友B:
和膜后的传感器一起,用来检测是不是需要更换膜或者反冲洗的吧,布袋除尘器上用过这种结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要加一个压力,

要不然反渗透膜阻力太大,出水量确实小

这个痛点,可以解决吗?

能否提前过滤,蓄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膜后的传感器一起,用来检测是不是需要更换膜或者反冲洗的吧,布袋除尘器上用过这种结构,不知道是不是这 ...

布袋除尘器上用这个,用来判断是否需要更换布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痛点,可以解决吗?

能否提前过滤,蓄水?

前面加个电机,送水的

网友:
限于成本, 一般低价反渗透套装滤水器用的是振动泵,振动泵特点是压力高、流量小,如果改为旋转泵,流量明显改善,但旋转泵体积大,箱体内难以装下。

网友(2025-07-16):
如果是家用或商用反渗透纯水机,有两个压力开关,一个是进高压泵之前的低压开关,用于检测自来水进水压力,从进水压力判断是否水量过小或缺水,保护高压泵空转干烧,另一个是高压泵后面的高压开关,用于检测是否产水的储水压力桶是否满水或用户是否处于用水状态,判断设备是否满水要停机,当压力低或泄压时表示需要用水,设备自行开启。希望对你有用。
顺便提一嘴,我是做工业反渗透设备的,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