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使用求助

楼主(2024-08-14):
    软件突然提示这个,全部都无法读取更新的零件,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没读懂这对话框的中心意思吗,是不会正确处理这些零件的更新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读懂这对话框的中心意思吗,是不会正确处理这些零件的更新信息。

是的,零件更新了,装配这边无法读取过来,请问下要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B:
是拷贝其他电脑的文件吗?是的话可以在原电脑上打包所有文件发送至新电脑,再打开就没问题了

网友C:
你这个就是零件没找到显示为压缩状态吧?
可以把所有文件都放在一个文件夹下

网友D:
1、文件被移动到别的地方去了,重新找到关联就行
2、文件损坏了,这个要找找历史文件看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读懂这对话框的中心意思吗,是不会正确处理这些零件的更新信息。

你训完人家了你变态的快感也就满足了 可人家的问题你也无能力给出答案啊 所以你也就是个半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拷贝其他电脑的文件吗?是的话可以在原电脑上打包所有文件发送至新电脑,再打开就没问题了

是在同一台电脑上的,从一个文件夹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夹,因为要更换尺寸,重命名改完零件尺寸之后装配就无法读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就是零件没找到显示为压缩状态吧?
可以把所有文件都放在一个文件夹下

我是全部复制的,也没有压缩,因为要更换尺寸,重命名改完零件尺寸之后装配就无法读取了,之前改完零件尺寸之后,打开装配会弹出选择零件的窗口,现在不弹出,就出现上面那个警示了,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文件被移动到别的地方去了,重新找到关联就行
2、文件损坏了,这个要找找历史文件看看能不能恢复

文件没有损坏,我是全部复制的,都在同一个文件夹里,手动可以重新关联,但出工程图之后又不会自动更新,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文件没有损坏,我是全部复制的,都在同一个文件夹里,手动可以重新关联,但出工程图之后又不会自动更新, ...

上面菜单---管理----替换模型参考   看一看模型跟你工程图是不是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菜单---管理----替换模型参考   看一看模型跟你工程图是不是对不上

试了一下替换之后这样工程图可以更改过来,谢谢,那以后要是复制更换的话全部都要手动一个一个更换,不知道怎样设置到之前打开图纸之前选择新的零件

网友C:
复制的话用inventor有几种方式,零部件界面另存为-打包收集相关图纸零件复制
开始菜单里可以找到自带的Design Assistant也有复制功能。
主页界面ilogic design copy功能。个人试过感觉这个最可靠,上面两种复制框架零件改名是有点小BUG。
用这三种方法复制比直接复制文件夹要好很多,可以保持新零部件图纸的关联关系,类似solidwrok的打包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制的话用inventor有几种方式,零部件界面另存为-打包收集相关图纸零件复制
开始菜单里可以找到自带的Des ...

感谢,应该就是复制之后改名导致关联出了问题,那我试试大佬的这种复制方法

网友:
这是找不到你的零部件了,你改了名称或位置,找到放到项目文件夹里,重新读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