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折弯切除不掉

楼主(2024-08-15):
钣金折弯面上想切个方孔,怎么拉伸切除切不了,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自动选择关掉,选择切割范围,勾选特征传播到零件。

网友(点评):
楼主那是实体,你怎么整出装配体了。

网友:
把那个特征范围改成所有实体看看

网友:
你要确定自动选择的实体,就是你需要拉伸切除的实体

网友A:
你在装配体拉伸?还是选的不是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装配体拉伸?还是选的不是实体?

在边线法兰钣金面上切除

网友A:
我看你这个图片,又是个装配体。你要单独打开零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这个图片,又是个装配体。你要单独打开零件吧。

不是装配体,就是焊件和钣金件一起

网友:
取消与厚度相等

网友(2024-10-03):
引用 楼主:
不是装配体,就是焊件和钣金件一起

勾选正交切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