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零件图中有装饰螺纹线,为什么工程图中无法标注螺纹。

楼主(2024-08-15):
(图片)

网友:
好像要孔才行,外螺纹不行

网友:
因为在3D中的装饰螺纹线你没打下面的勾

网友:
因为你选择的是外圆柱面,而不是装饰螺纹线

网友A:
选里面那两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里面那两条线

附议。

网友:
螺纹标注是标注的大径,你这外螺纹里面两条线是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