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盘机械手皮带线上料会不会造成停机,怎么解决

楼主(2024-08-15):
各位老大:
               又遇上个问题,来论坛请教了:有个吸盘机械手往皮带线上放料,托盘用完后手动换料,手动换料时间里,皮带线上物料肯定是继续向前走的吧,这样就空出来一段,这样会不会造成分割器转盘停机了;
        如果换料都是要停机的话,那还要皮带线中转干嘛用多此一举,不如直接吸盘放到凸轮转盘上好了;
    请各位前辈大哥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电气有办法处理

网友(点评):
神秘代码来了,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B4y1w7tW

网友A:
这个难道转盘进料口没感应是不是有物料的额?

网友B:
一般来说,分为两个工作区域,一个是工作区,一个是上料区,上料区有两个工站,一个满Tray,一盘料取完,是机械手把空tray盘移走,放到空tray盘位;

机器运行的时候,是不允许人员介入的,机器运行,人同时换料上料动作,这是人机协同的大忌;

这个结构也是比较明了的,在上料位,机械手把产品移栽道输送带上,tray盘取空后,移走空tray盘,下面的顶升机构上升一个tray盘高度;

结构和图颜色、视角的问题,我是没看到有拿走空tray盘的机械手;

我猜测以下可能;

1.在设计之初,就算好了节拍,一个机械手取料和下tray兼顾;这样局部时间有空缺,但是不影响一天的产量;

2.下空tray盘的机械手安装在上罩机构上;也就在你这个视图中不显示;

网友(点评):
我感觉是正解

网友(点评):
大佬,看原始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f4y147u2

网友:
你这是伺服提升吧,最后一托的高度报警,提醒人工准备上料,还有最后1托盘料的缓冲。不过这个可能还是有点跟不上。你这空间不太够,不然用双工位交替上料

网友C:
有3个电池的上料CT,用来移走空的吸塑盘的。这样设计是正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分为两个工作区域,一个是工作区,一个是上料区,上料区有两个工站,一个满Tray,一盘料取完,是 ...

从图片上看,上产品和抓空盘应该是公用一套机械手的。从TRAY一次可以抓取3个产品到皮带线上,这里有个缓存的作用。当抓完一盘,机械手有时间将空盘抓到另外一边的。只是整叠料抓完后,好像需要机器停下来才能重新上满料的盘,同时拿走空的盘

网友(点评):
大佬,请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f4y147u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图片上看,上产品和抓空盘应该是公用一套机械手的。从TRAY一次可以抓取3个产品到皮带线上,这里有个缓 ...

“只是整叠料抓完后,好像需要机器停下来才能重新上满料的盘,同时拿走空的盘”

就看设计的时候怎么设计,

我做过两种;

一种是tray盘一个一个落下来,下面有个模组接料,运动到上料位,再把空tray盘放回到空盘位,这个结构模组在下面,
第二种和楼主结构相近,料取完了,机械手回原点,原点在皮带上方,

这两种结构不停机的方式是,工作位不停机,后面的上料带电停止,等操作员上完料,安全门关闭,这是一级,然后按下启动按钮,这是第二级;这两级是互锁的,缺一不可;

还有第三种方案;

用小推车,但是小推车只要推进来,气缸就把他抱住了,只有气缸打开,该区域的信号灯亮起,车才可以推走,车把在防护罩外面,这种结构是不停机的;逻辑是小推车的料,都是提升机构顶起的,和小推车是分开的,所以只要小推车把料推进来,后续机构动作起来,料就和小推车没有关系了;直到最后一盘料会提示缺料状态,需要及时补料;不然小推车位置空着,也不影响设备工作

网友:
这是lz的项目,还是网上的视频?

网友(点评):
看着像类似与小丸子那种非标网课的示例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道转盘进料口没感应是不是有物料的额?

lz的意思就是,感应到缺料,转盘是否要停机。这个涉及到整个流水线的节拍规划。

网友:
装个感应器

楼主:
这是网上看的图啊,我哪有水平搞得这么好啊,初学菜鸟阶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lz的意思就是,感应到缺料,转盘是否要停机。这个涉及到整个流水线的节拍规划。

还是不懂,没来料我设备不停着等,还继续空跑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点评):
看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f4y147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懂,没来料我设备不停着等,还继续空跑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主要看转盘的多工序,能否停等;如果能够暂停,那都暂停;

如果不能,转盘肯定要搞完所有的工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网上看的图啊,我哪有水平搞得这么好啊,初学菜鸟阶段

哪个视频?发个链接或者搜索关键字

楼主:
这样周转物料后把皮带线调快一点,行不行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个视频?发个链接或者搜索关键字

锂电池电芯自动上料、极耳裁切、整形、OCVIR检测设备; 链接太多了,一搜都是

网友F:
引用 楼主:
锂电池电芯自动上料、极耳裁切、整形、OCVIR检测设备; 链接太多了,一搜都是

神秘代码来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f4y147u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周转物料后把皮带线调快一点,行不行的通

你都说需要20S人工上料,你觉得接得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3个电池的上料CT,用来移走空的吸塑盘的。这样设计是正确的。

高手啊,一看就是锂电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分为两个工作区域,一个是工作区,一个是上料区,上料区有两个工站,一个满Tray,一盘料取完,是 ...

防空盘子的区域围上固定的钣金,要不也是有提升机构,要不省成本直接空投。所以我猜测空盘子可能是吸塑盒,那么同一台上料吸盘夹具就能兼顾tray盘

网友:
有空缺区域根本没啥影响,输送线最前端加个传感器检测有料就行。转盘上任何一个工位有料就继续转,所有工位都没料就停下来。电气完全可以程序判断转盘上哪个工位有料哪个工位没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神秘代码来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f4y147u2

你给的链接我看了,讲的一塌糊涂

我最担心也是最反感这种网上讲课胡说的

也是一知半解

小丸子这些还讲点干货

网友(点评):
我搜到了两个,两个都发了: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B4y1w7tW

网友:
像咱们不懂的,发个帖,请教一下,猜测一下,分析对了,以后自己的项目就用了

分析错了,看别人怎么分析的,人家分析的对,“哦,原来是这样,”就学了

但是在网上讲课,一定要认真说,说对了,不能胡说,有个直播间,有个大哥,算电机惯量,最后数值超了一千多倍,

不过好在,那哥们虚心接受,一直在那算,给自己也给别人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防空盘子的区域围上固定的钣金,要不也是有提升机构,要不省成本直接空投。所以我猜测空盘子可能是吸塑盒 ...

看得真仔细啊。应该和隔壁一样,有底部的顶升机构吧。

空降,这是正经设计者干的事情吗,还不如搞滑道

网友:
输送带上要加检测,加了检测程序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