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贴】【技术讨论】关于贴标飞达的光纤传感器

楼主(2024-08-15):
原贴见:
【技术讨论】关于贴标飞达的光纤传感器

我在网上看到这种多头检测的,没了解过多头光纤,见到这种飞达,起初以为是多个放大器;打听了一圈价格,才发现应该不是,一个放大器国产的都要七八十了,整套下来差不多一百,用八个光纤,成本就已经接近一千;

于是我就想到这里头是不是有商机;

我的初始想法如图;

光纤固定进来,经过三棱镜反射,再汇总成一个信号;
一直没下手做的原因是成本,这种对加工的要求高;

想不出来,就想到发论坛讨论,因为你没有见识的时候,网上连关键词都不知道怎么怎么输;

这里着重感谢@LatersM  @余存 等几位老板

让我知道至少有多头光纤这么个玩意,也让我有了关键词可以搜索;

有需求的朋友可以上抖音搜索 :“多头光纤激光”,

这玩意钢圈里面应该是有个聚焦镜

我了解到的,并且取得联系的一家,说12个头的衰减比较厉害,6个头的还好,响应时间十几微秒;价格是将近三百块钱;

网友A:
没搞明白,开门贴,关门贴都啥意思

网友A:
这么高端的传感器没用过,上几个pdf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开门贴,关门贴都啥意思

关于技术讨论,我有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端的传感器没用过,上几个pdf看看

PDF是商家手册,也就是这样的几张图,其他的都详细的也没有

基恩士的手册我在官网下载的,可能下载的姿势不对,没有这种多头的

台湾嘉准的我在抖音上刚搜到

这玩意目前好像也就国内的厂家做

网友:
那有机会 淘宝一搜不都是

网友(点评):
以前没用过,看见别人用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搜,其实我在淘宝上搜过,就是因为不知道关键词,一直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开门贴,关门贴都啥意思

就是论坛技术交流贴要闭环。

网友:
@余存 大佬看过来

网友:
标签如果是透明的,透光的,有影响吗?还能检测吗?

是否要么检测标签,要么检测空气?

网友A:
每一路的光程都不一样,衰减太厉害了。

这个方案能够理解,就是想找到一款平替的传感器,解决多个平行,相邻的标签检测。

网友(点评):
图中每一次变向,都需要一个黄色三棱镜吧

网友(点评):
是的,这么多三棱镜,成本太高,光衰太大。光路拐弯直接用光纤就可以了。关键是多个光路如何汇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路的光程都不一样,衰减太厉害了。

这个方案能够理解,就是想找到一款平替的传感器,解决多个平 ...

我的意思是,多个三棱镜聚光的思路不太行,除非用一分多的光纤;

或者每一路的光在发射、接收之后,立即检测,不要汇总检测,

然后将检测信息通过电信号发给采集单元,相当于多传感器、分布式传感器网络的方案。

网友A:
看了lz的这个图,标签一般都很薄的,上面安装一排密集的发光管,这个空间是可以占用的吧。
下面开孔安装一排密集的接收管,相当于光幕。

这样行不行?成本应该很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lz的这个图,标签一般都很薄的,上面安装一排密集的发光管,这个空间是可以占用的吧。
下面开孔安 ...

不可以,

这里用的是漫反射光纤,体积小,自己发出的光自己接收,如果接收不到信号,给出反馈

如果用光幕,上面就被挡住了,剥离出来的标签就不好拿了,

如果用CCD定位,看都看到;

所以这里不能用光幕

还有一个结构我也深入思考过,后来放弃了

就是用气吹或者真空吸

板上一排密集的孔,加一个气流检测表

如果标签剥离后盖住空洞,那气压会跟着变化,以此来判断标签有没有被拿走

深入思考后,发现不靠谱,对于设备,要的是稳定

用空气气流/气压的方式检测,

如果气压大了,标签会被吸附在孔上,或者被吹飞,位置有偏差,精度就差了,有些老板不想用CCD,对于机械设备0.1/0.2mm的误差能接受的

如果气压小了,就对检测阀的灵敏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

所以我就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以,

这里用的是漫反射光纤,体积小,自己发出的光自己接收,如果接收不到信号,给出反馈

@ahway 大佬请看,这种情况下的传感器,能否用气的思路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lz的这个图,标签一般都很薄的,上面安装一排密集的发光管,这个空间是可以占用的吧。
下面开孔安 ...

“孔内是光纤”,光字所在的哪一系列细槽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孔内是光纤”,光字所在的哪一系列细槽是干什么的?

不懂,盲猜是破真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hway 大佬请看,这种情况下的传感器,能否用气的思路实现?

贴标行业用光电传感确认物料状态,后续可以用真空抓取,这个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