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减速机组装时产生振动

楼主(2024-08-15):
各位大佬,电机和减速机组装完成后晃动的很厉害,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单独电机不会晃动,去掉负载在平地固定还是振动的很厉害。

楼主:
SEW斜齿减速机,ABB的电机图上这个位置已经加高了还是振动

网友A:
来个图看看。电机和减速机组合N多种也不知道你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图看看。电机和减速机组合N多种也不知道你是哪种

请看置顶我刚加上

网友B:
这可能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是可能导致晃动的一些主要原因:

安装不当:
安装面未对齐或不平整,导致电机和减速机的轴线不平行或不对中。
连接螺栓没有均匀拧紧或螺栓松动,造成连接不稳定。

联轴器问题:
联轴器选型不当,不匹配的联轴器可能无法承受预期的扭矩或振动。
联轴器安装不正确,如未达到正确的同心度或平行度。
联轴器磨损或损坏,无法有效传递扭矩。

零部件磨损或损坏:
减速机内的齿轮、轴承或其他关键部件可能磨损或损坏,导致运行时的晃动。
电机的轴承可能损坏,或者电机转子存在不平衡的质量分布。

轴的变形:
输出轴或输入轴可能因为过载、材料疲劳或设计缺陷而发生变形,影响其刚性。

不平衡质量:
电机或减速机内部的转子、齿轮或其它旋转部件可能存在不平衡的质量,导致振动。

基础或支架不稳定:
安装电机和减速机的基础或支架可能不够牢固,或者地脚螺栓松动。

外部负载波动:
如果电机和减速机所驱动的负载不稳定,例如负载突然增大或减小,也可能导致晃动。

润滑问题:
缺乏适当的润滑或使用了错误类型的润滑剂,可能导致轴承或齿轮的额外磨损和振动。

装配误差:
在组装过程中,如果零件没有按照制造商的规范进行装配,也可能会导致晃动。

网友:
SEW斜齿减速机+ABB的电机,去掉负载的意思就是只有这两者组合再一起通电都在振动。让这两个公司情何以堪。

网友(点评):
两者去其一,更换另外一个品牌或产品试一下?

楼主:
不是,晃动,摆动,周期性摆动,好像不同轴那种感觉

网友C:
右边输出轴是链轮还是皮带传动,可能是这个轮子的原因,从你描述看不知道是电机在减速机上扭动,还是电机减速机在安装底板上扭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边输出轴是链轮还是皮带传动,可能是这个轮子的原因,从你描述看不知道是电机在减速机上扭动,还是电机减 ...

地脚固定的稳固,减速机不位移,电机在减速机上下摆动,加负载在40mm/s,不加负载30mm/s

网友(点评):
确定是SEW斜齿减速机+ABB的电机?

网友(点评):
对接有问题,一个是外法兰不是止口对接,二是电机轴和减速机空心轴套不配对,三是前面二者有变形。

网友(点评):
这种B35的连接法兰不是平面对平面,,,,,必须有定中心止口台阶。

楼主:
引用 楼主:
地脚固定的稳固,减速机不位移,电机在减速机上下摆动,加负载在40mm/s,不加负载30mm/s

1、是SEW配ABB的电机
2、电机是B5的,有台阶应该只是看不到
3、我觉得有可能,但我现在看不到内部安装的情况。

网友(点评):
聊斋志异了

网友(点评):
你说我应该不应该怀疑SEW减速箱有质量问题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不应该怀疑,但是我们现在有好几台全是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这里面有个大BUG,但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哪了。我们曾经买的西门子V90都有假的。

网友D:
是不是你减速机底座在晃啊,减速机安装的位置刚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减速机底座在晃啊,减速机安装的位置刚度不够

这个我们放在平台上实验还是晃

网友E:
直接联系SEW那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联系SEW那边看看

我不是黑SEW,因为电机不是他们供的,他们那边就不太想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是可能导致晃动的一些主要原因:

安装不当:

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
互换测试。排除法。

网友:
估计电机和减速机联连的问题,不同心或连接松动

网友:
看描述是不同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