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导轨+皮带传动,运行时悬臂会抖动

楼主(2024-08-15):
大佬们,求助!!!双导轨+皮带传动的结构,俩导轨间距74,悬臂长465宽30,运行时会抖动(情况有轻有重,而且换个地方,有可能不抖)是啥原因啊

如图

如图

网友:
导轨小了,悬臂长了,刚度不够??

网友:
导轨没装直

网友:
调慢速,会抖吗

网友:
皮带弄个涨紧机构看看呢

网友:
悬臂长 导轨没选对么

网友:
你这是悬空的吗?是的话就是刚度不够!

网友:
第一感觉滑块少、导轨小、电机及同步轮固定板单薄、且都没有安装基准

网友:
听楼上的,多装一组滑块

网友:
怎么个抖法。具体那一部分抖

网友:
电机加个减速机,皮带再加个张紧机构

网友:
你这电机 和从动轮固定都是用钣金啊?不妥吧?没这么玩过  这设计看着就不稳  精度要求高的话必须改设计

网友:
没装好。阻力不一致。

网友:
皮带运行时变长,张紧不够。把皮带改成丝杠。

网友:
扯这么多,就42的小步进,2M的小皮带,有不抖的吗,抖是正常的

网友:
先看看导轨与机加水平吗

网友:
这尼玛重要部件,全是钣金件,有个毛的基准,有个毛的强度,有个毛的精度,不抖才奇怪
连尼玛的线轨的螺丝,都是隔一个螺丝锁一个螺丝,螺丝钱都要省是吧

这设备,我建议报废,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