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却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4-08-15):
机床冷却泵该选多大压力和扬程的,比如说 工件冷却,冲屑,主轴中心冷却等。

网友:
主轴看发热量,工件冷却,冲屑可以直接30L流量30m扬程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 就是感觉这方面的工具书和数据很少。

网友(点评):
30L、30扬程,功率要150W,加个安全系数225W

网友:
直接去找冷却泵厂家,他们会给你根据你的机床参数选择合适的泵。

网友:
冷却流量10m³/h就可以,扬程3m足够,参考选DB-12A

网友(点评):
这扬程小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