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零件命名规则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2024-08-15):
    一直习惯,画图是零件命名  图号加空格加名称   例如   10-10-001  加强筋。   但是现在要引入版本问题。 如果图纸做了变更,不更改图号的情况下就没办法,做区分生产就可以按图号 拿老版本的零件 去装配。  所以是否要把版本号 也加入到 零件 名称中去。
   大家用什么办法去处理这个事。

网友:
后面再拖个版本号,01234或0ABCD

网友(点评):
好像只能这样了

网友(点评):
老板说加版本号 丑 哎

网友:
零件名-版本-日期

网友:
PDM不就干这事的嘛???最好还是上软件

网友(点评):
不是没有没

网友:
后面加版本号

网友:
我的习惯是  零件名称后面+I II 这样的。相同系列的零件名称是   比如 固定块1   固定块2

网友:
后面加英文字母作为版本号

网友:
1、如果变更导致原图作废,新图继承原图图号并在图号后面加上“(修)”
2、旧图不作废,新图只是原图改了部分尺寸,可以做成通用图集并设置代号(类似creo里面的族表),在生产的时候备注上代号区分
3、新图改动很大,还是新给一个图号吧

网友:
前两天才在论坛看到
http://www.cmiw.cn/thread-971794-1-4.html

网友:
在图号中定义一个版本号,图纸有改动,变更定义的版本号。

网友A:
图号_V0.00 零件名

网友:
我喜欢加  尺寸 加类型(轴,板。。。。)。
这样搜索就可以用 大概尺寸 来缩小范围搜索。

网友:
以前公司是001 Rev_A

网友B:
以前用图号-V01,现在用图号-01,零件名称通过属性写入。

喜欢的可以收下,编号有点长。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是否使用组件结构代码。

网友C:
这其实涉及到公司标准化的问题了,当然有一个固定的编码规则,真的很好。
举个例子:

网友:
我们用图号管理,名称可以一样,但图号和料号一一对应

网友(点评):
你可以大家都叫找铁柱,但你是01,他是02

网友:
我们这是XXXX-XX-XXX-A

网友(点评):
嗯嗯 我以前也大概这么做的 现在公司老板 说什么东西 A B 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其实涉及到公司标准化的问题了,当然有一个固定的编码规则,真的很好。
举个例子:

但是你这里没有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号_V0.00 零件名

命名 尽量不要用  .   有时候这个符号 会出现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图号-V01,现在用图号-01,零件名称通过属性写入。

喜欢的可以收下,编号有点长。可以根据自己实 ...

  感觉这个最合理 学习了 感谢

网友:
相信每个公司都有项目管理,那么对应的每套图纸都有个固定的项目编号,所以零件名称可以用项目编号+序号+版本,版本可以用ABCD……

网友:
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规则,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代码是为了更快的检索,不知道怎么编去找滑轨/气缸的标准件选型手册看看,替换里面的信息,根据自己的需求增加或者减少代码项。

我个人认为最基本的信息至少要包含:
设备代码/名称+组件代码/名称+次级组件代码+图号+版本号+零件名称
比如上料机+上料拉线+从动轴组+01+A 上料从动轴杆
可以是  SLJ-SLLX-CDZ-001A 上料从动轴杆           也可以是  SLJ-01-01-001A 上料从动轴杆
只要有成文规则,公司认可,自己看的懂,满足这三点就行

网友:
大公司用PDM系统,一般的就名称上加上扩展名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你这里没有版本号

老哥,博主的需求是图号的编码定义规则,对于版本号的话,图纸上就可以操作,A→B→C等。我待的全球化公司也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
一般都是项目号+设备号+零件号  设变我们这边有PDM.  图框中有个版本号  设变升版本号  01A    02A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