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找材料(帆布加尼龙带)

楼主(2024-08-15):
请问以下皮带有哪位老板有建议哪里去买更高强度的现在用的这个是米思米买的平皮带  两层聚氨酯    一用了没多久会拉长  二如图直接拉断了
我的拉力最大有三千牛  保持两秒再松开
请问有建议吗    棉布加尼龙?   尼龙加橡胶加聚氨酯?

网友:
有带钢丝的聚氨酯平皮带

网友:
聚酰胺(尼龙):尼龙具有良好的抗拉强度和韧性,适用于需要高强度和耐磨性的应用。尼龙66和尼龙6是两种常见的类型。
聚碳酸酯(PC):虽然PC的抗拉强度可能不如尼龙,但它具有很好的冲击强度和尺寸稳定性。
聚甲醛(POM):POM具有较高的硬度和刚性,适用于需要高精度和低摩擦的应用。
聚醚醚酮(PEEK):PEEK是一种高性能热塑性塑料,具有极高的强度、刚度和耐热性,非常适合作为高强度材料使用。

凯夫拉(Kevlar):这是一种芳纶纤维,以其极高的抗拉强度和轻质特性而闻名,常用于防弹衣和高性能绳索。
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以编织并与其他树脂结合形成复合材料,具有极高的强度重量比。
聚酯织物:对于较低的强度要求,聚酯织物可以提供足够的支撑,并且具有良好的耐久性。

网友:
带钢丝的聚氨酯平皮带   纺织机械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