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平衡计算,计算出来结果总感觉不对,恳请前辈们指导修正,非常感谢!!

楼主(2024-08-15):
旋转平衡计算,计算出来结果总感觉不对,恳请前辈们指导修正,非常感谢!!

网友A:
粗略看了下,经过O点,你这算出来的两垂线貌似又不共线

补充内容 (2024-8-16 08:34):
看你后面作图,共线就对了,没毛病

网友B:
对的

网友(点评):
对个屁,但凡学过高中几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看了下,经过O点,你这算出来的两垂线貌似又不共线

您好,先感谢您的回复,那是要怎样才能共线呢?是不是都绕着O点旋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能说详细点吗?我感觉算出来好怪。

网友(点评):
他在那胡说八道呢

网友C:
相信自己

网友(点评):
你们这帮家伙不会就别出来坑人

网友D:
你这是个悬臂梁之间的平衡,再去看看工程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个悬臂梁之间的平衡,再去看看工程力学。

谢谢您,估计要翻翻书了,都不用10多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能说详细点吗?我感觉算出来好怪。

非常感谢您,学者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信自己

楼主:
思路是这样的:恳请前辈们指导修正:

楼主:
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

网友E:
对的,更精确点是34.64N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更精确点是34.64N

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能说详细点吗?我感觉算出来好怪。

将力分解为X方向和Y方向,分别对过O点的X轴和Y轴取矩,力方向如果垂直某轴则对某轴的矩为0,在用右手定则判断力矩方向。所有力矩相加平衡得0,一个方程式就计算出来了。

网友:
虚功秒了

网友:
没问题啊,相信自己。

网友F:
最开始的方法已经很简单了,完全没问题。
给老哥吃个定心丸 ↓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开始的方法已经很简单了,完全没问题。
给老哥吃个定心丸 ↓ ↓ ↓ ↓ ↓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谢谢!您用的这个是什么软件呢!方便分享下吗?

网友(点评):
SolidWorks自带的Motion插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谢谢!您用的这个是什么软件呢!方便分享下吗?

网友(2024-10-05):
引用 网友F:
最开始的方法已经很简单了,完全没问题。
给老哥吃个定心丸 ↓ ↓ ↓ ↓ ↓ ↓

这个咋操作的

网友(2024-11-11):
只有力矩平衡方程,没有力平衡方程,力不一定平衡吧,那这个零件受力移动怎么处理?中心点钉死吗

网友(2025-02-09):
引用 网友F:
最开始的方法已经很简单了,完全没问题。
给老哥吃个定心丸 ↓ ↓ ↓ ↓ ↓ ↓

大佬,你这个方法可否教教我

网友(点评):
网上搜SolidWorks Motion教程,B站、知乎上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