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通阀设计问题

楼主(2024-08-15):
第一次做小微型的密封结构,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如图,类似一个三通,灰色部分是直径5mm的阀芯,蓝色部分是铝合金隔套,紫色部分是3D打印的塑料件。加铝合金套的原因是3D打印没有配合精度,隔套和塑料件最后是粘接的所以没有密封问题。现在的情况是,阀的三个管路之间密封不理想,会互相泄漏;因为有密封圈的作用端面密封是好的。分析原因:管路间泄漏是因为密封圈安装的轴孔配合有一定间隙,所以效果不好。之前做过台阶轴,就是三路换向的阀体和端面密封的O型圈轴径不一致,但效果也不理想。想请教一下各位,问题一:阀芯和隔套配合公差给多少能密封住水?问题二:如图二,是否需要加O型圈防止端面漏水?问题三:不加O型圈的前提下是否可以用紧配密封,铝合金隔套换成尼龙或者四氟等有一点弹性的材料?问题四:紧配的话会不会影响阀的旋转?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抽空阅读,期待大佬解答,感谢~

网友:
密封不够,胶水来凑

网友(点评):
纯胶粘了还怎么切换?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点评):
那完蛋,我说怎么没人回帖,看来是我没表达清楚

网友:
只有过盈配合才有密封效果,既然需要切换,就不能过盈配合,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密封效果。
所以只靠配合关系来达到密封效果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空间限制加不了密封结构了

网友:
需要密封的三通旋塞阀不是直阀芯,有4-5°的半锥角,精加工完成后要对研,,,,,

网友(点评):
应该明白意思了,感谢。请教需要对研是硬密封吗?四氟或者尼龙的软密封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A:
阀的三个管路之间密封不理想,会互相泄漏;因为有密封圈的作用端面密封是好的。

你的阀与管路是如何链接的,具体工况我不懂,一般我们三通接硬管都是卡套式的接口,管口受压微变型后密封,有测试过水是完全密封的,不清楚你这个阀体是怎样的。还有,你这个三通阀是标准件还是个自制件。阀芯可以考虑那种硬密封的阀芯,效果比密封圈结构的好很多

网友:
用锥面密封

网友(点评):
锥面密封需要施加压力,是否会影响阀芯转动

网友:
图没怎么看懂,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图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的问题,没表达清楚

网友:
看懂了但是没想法,想弄个类似球阀的密封但是尺寸太小了

网友(点评):
是的,尺寸很小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的三个管路之间密封不理想,会互相泄漏;因为有密封圈的作用端面密封是好的。

阀的整体都是是自制件,结构很小,阀芯圆柱只有5mm。管路其实就是图一里紫色塑料件上、下、左边那三条通路。工况是管路通水,希望旋转阀芯改变液路流向,下面管口是进口,左侧和上面都是出口,旋转阀芯进行出口的切换。密封圈是防止水跑到整个容器外部的,目前密封情况还可以。硬密封的话材质一般是铜或者不锈钢吧,就和楼上说的那样需要精加对研,成本上可能不合算。用四氟或者尼龙做软密封是否会好一点?寿命怎么样?我担心过盈配会拧不动旋转阀

网友(点评):
那直接用电磁换向阀不行吗?液压系统用那种。

网友(点评):
@空白调 成本和整体结构尺寸考虑不能用电磁阀。一是电磁阀要有源受控,而是整体结构只有手机大小,估计也没有合适的电磁阀能放进去

网友:
一个图,一段文字,然后标注箭头标号,来说明。

纯颜色的话,很多色盲。

网友(点评):
懒了一下,下次注意

网友B:
配合面改锥形,使用O型圈提供预紧力,应该能够找到密封和旋转力矩的平衡的结合点,可以通过O圈的直径来调节预紧力大小。

网友(点评):
意思是圆锥台接圆柱台?三通阀开在圆锥部分,O圈槽开在圆柱槽部分,安装时人工下压配合锥面实现三通阀密封,然后靠O型圈摩擦力保持锥面的下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合面改锥形,使用O型圈提供预紧力,应该能够找到密封和旋转力矩的平衡的结合点,可以通过O圈的直径来调节 ...

是的,不过要看你的液体压力到底是多少,两个锥面的加工精度、材料选型、粗糙度都是关键,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