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偏机增益,和盲区

楼主(2024-08-15):
纠偏机增益和纠偏机盲区,有什么作用?在使用过程中设定参数多少合适?说明书上说设定值过大会抖动。设到100%也没有出现抖动。有个问题就是纠偏纠不过去。

网友:
说明书呢

网友:
纠偏机增益可以理解为纠偏控制器对检测到的偏移信号的放大倍数。高增益意味着控制器对小的偏移信号会产生较大的纠偏动作,这可以快速地纠正偏移,但可能会导致系统响应过度,引起振荡或不稳定。低增益则会导致纠偏动作较温和,系统更稳定,但响应速度和纠偏效果可能会慢一些。

纠偏机盲区是指在纠偏控制系统中,传感器无法准确检测到材料偏移的区域或者是在纠偏动作中无法有效进行调整的范围。

网友(点评):
相当于PID自动控制? 只要设置PID参数就行了吧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上的?

网友(点评):
好像是皮带输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