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外壳前门太晃荡了,如何修改?

楼主(2024-08-15):
如题,最近小弟这边做个了外壳,但是可能前门尺寸过大,窗户尺寸过大,导致前门晃荡不稳,尤其是开门的时候,干净特别软,板厚是2mm,设备马上要出了,有什么办法修改下吗,不要太晃荡太软就行,或者说在北京和河北附近做外壳的厂家,可以寄过去给您们弄,

补充内容 (2024-9-9 14:04):
问题解决了,再窗户四周焊了四条U型筋,门立马不晃了,哪怕合页,在设备上面门也不晃动

网友A:
什么材料的?看看能不能再玻璃周围焊接几根加强筋

网友:
焊一圈加强筋

网友:
在窗户玻璃上焊几道栏杆,美其名曰,防爆护栏。

再多收2K

网友(点评):
袋盐妹子入行了,,,,,

网友:
在钣金上加对称的加强筋,或者在加玻璃都行。

网友:
门的尺寸是多少?2mm的板应该很厚了

网友:
出货了才发现?开孔太大了,加加强筋

网友:
这门不大啊,怎么会软呢。

网友:
跟个纸片一样,怎么能行呢?钣金件是越折越强的,叫做冷作硬化,参考瓦楞板,竖折几道然后横的焊几个肋条保证强度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最后重做了。。。

网友:
左右上下各拉一条筋靠近窗边到底

网友:
用胶贴上几根加强条

网友:
拿到钣金厂返工下吧,增加两个加强筋,先焊接,再烤漆,很快的。如下

网友:
以上都是正解

网友:
门板最好是折三道,现在的弎上再往里折回

网友:
做加强筋亚

网友:
窗户位置加焊下加强筋再反喷锡下
另外2MM不至于太簧,你是不是合页选小了

网友:
2毫米太薄了,用10毫米的绝对不晃

网友(点评):
还是会晃,合页不行

网友:
lz多发几个不同角度的图片

网友:
2mm板厚是够的,折弯等工艺设计得的不好,重做吧,补,焊等都不如重做还快

网友:
Z型折弯,一边贴着门焊接,一边在外打点小孔,美观,也能起到加强筋的作用

网友:
这样的焊上就完事,打点孔含美观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的?看看能不能再玻璃周围焊接几根加强筋

就是这样做的,现在问题解决了,门不晃动了